红灯711-2机芯改造

楼主(2021-04-11):
中波改成磁棒天线效果明显增强

网友A:
看来楼主的确也是下功夫了,个人觉得这样也是一种玩法,很不错的。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把空气双联换成四联,增加FM波段接收功能,这样不仅丰富了自己收听节目的内容,还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声音的品质,玩用一举两得。

网友B:
原来不是磁棒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是磁棒天线吗?

711-2不是-3就是

网友C:
绕制数据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制数据几何?

55T左右。zzz你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哦,还真没见过-2.

网友C:
引用 楼主:
55T左右。zzz你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漆包线选择多大的?

网友:
40多年前就改了,红灯711本来就是返祖产品,国内磁棒60年代就有了。
-3还没有磁棒,-4是-2的磁棒版,-5是-3的磁棒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选择多大的?

0.3左右。z z你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管座应该都换。用瓷管座。

网友D:
瓷管座比原来的略大点,要扩孔吧

网友E:
老天河纸质电解电容可能失效了!

网友:
楼主将老机芯装饰的很好呀!

网友:
把度盘和拉线调谐给去掉了,可能调台比较粗糙。

网友:
首先得换管座, 换电容, 清洗双连. 波段开关换瓷质.

猫眼咋取消了? 双连又没有减速, 短波调台很痛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绕制数据几何?

圈数不是固定的,找个老晶体管的中波磁棒天线,只要初级,先不要拆圈数,因为10mm的磁棒有长有短,一般是100-120mm长的最好,而且圈数肯定多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代替原中波的次级线圈焊上,基本就能收到好多台了,然后会发现低频端(双联快全部旋入)550-800左右会有自激的噗噗声,然后开始慢慢拆掉多的圈数,直到自激全部消除,统调一下线圈在磁棒位置基本OK了。最麻烦的是找架设磁棒的杆子,没有现成的,要自己做,我用16mm的PVC穿线管做的,感觉很方便。楼主的架子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瓷管座比原来的略大点,要扩孔吧

我礼拜天也改了一台,换了几个管座,买的白瓷的,直接换,我买的白瓷7脚和9脚都直接换,不要扩孔,最麻烦事情是拆原来胶木脚的线,不想剪短,怕长度不够,后来直接连铜管根部剪断,慢慢把线从小孔理出来,换了以后接触很好,也不打火和机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确也是下功夫了,个人觉得这样也是一种玩法,很不错的。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把空气双联换成四联 ...

建议很好,有时间一定要把四联给搞起来。之前省事,都是十几块买个蓝牙接拾音

网友G:
6Z4的位置装的是什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天河纸质电解电容可能失效了!

老电容翻新了 塞了个电解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6Z4的位置装的是什么管?

改成整流桥整流,6z4位置改成6H2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圈数不是固定的,找个老晶体管的中波磁棒天线,只要初级,先不要拆圈数,因为10mm的磁棒有长有短,一般是 ...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在咸鱼里看到了类似此机,这东西只能自己玩玩,真的不好出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圈数不是固定的,找个老晶体管的中波磁棒天线,只要初级,先不要拆圈数,因为10mm的磁棒有长有短,一般是 ...

发现低频端(双联快全部旋入)550-800左右会有自激的噗噗声,这样的现象我遇到过,怎么拆圈数都无解,。同样的线圈装别的机芯上没有这样的问题,搞的焦头烂额,一直没弄好,我都怀疑是中频变压器失谐了。。磁芯反复调一直没解决,丢在仓库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整流桥整流,6z4位置改成6H2检波

桥堆整流后面的2个滤波电容好夸张,跟胆机一样了。装了限流电阻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整流桥整流,6z4位置改成6H2检波

那个40UF电容处正好可以放下6H2, 我另外还准备加两个WY2稳压管串联, 216V给变频和中放供电, 108V给本振和中放帘栅极供电.

这样一来,妥妥的9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现低频端(双联快全部旋入)550-800左右会有自激的噗噗声,这样的现象我遇到过,怎么拆圈数都无解,。 ...

有可能,因为晶体管的双联是270P,电子管一般是365P要产生同样频率的谐振电感值肯定不一样,这种情况估计要有仪表统调才行。如果中频变压器四个电感不准,不借助仪表的确很难调了。

网友:
改得不错.优化了中波收音.可考虑加FM+蓝牙模块.把猫眼也加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6Z4的位置装的是什么管?

6X4---------------------------------

网友:
引用 网友I:
6X4---------------------------------

楼主已经说了,是6H2

网友:
引用 网友I:
6X4---------------------------------

打磨后收音有改善吗?

网友(2021-08-02):
以前在废品收购站掏过两台红灯电子管收音机,后来搬家的shh又贱卖给收破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