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大水塘准备做个6N2推6P1的单端

楼主(2021-04-11):
各位老师给看看,用这些材料制作6p1dd单端可行吗?

楼主:
50A/1000V的桥堆,450V2200UF的滤波电容,36H0.3A的厄流圈,电源变压器6V/3A,215V/0.25A

网友:
太大了,一般一、二百,用这么大扼流圈感觉几个微法就行

楼主:
下面几张照片怎么莫名其妙的出来啦、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的用料确实很夸张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此胆机寿命堪忧……

网友:
电子管功放由于电流小,用不了这么大的滤波电解。

楼主:
都是现成的材料,就想夸张点看看效果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过大并不见得就好,开机的电流冲击大到是其次,关键是关机后,管子灯丝很快冷却,而阳极高压还会维持一段时间,高压电场强制从冷却的灯丝拉出电子,对管子的寿命没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200uf就算大了,电子管电源滤波电容并非越大越好,太大反而会对电子管寿命有致命影响~

可不可以先关高压,等几分钟后再关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音质和功率都不会有什么提升,怎么看都是弊大于利!

就是有点好奇,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这滤波部分,给石机使用都绰绰有余。。L C过大,上电之后可能出现振荡,B+出现较大的瞬时电压/电流,反而对机器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