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音响前级板上面的插针怎么接线?

楼主(2021-04-11):
这是捡来的一个音响前级板,图片是根据型号网上找到的,和我捡来的完全一样,但我不知道上面的插针都怎么接线?
在此求教老师们,非常感谢!

网友:
无非是左右声道输入输出和电源接口。电源看大电解的正负端就是电源输入的正负端,双电源有两个大电解。左右声道输入看接较小电解的两个端口,输出电解稍大点。实在不行上网查所用集成芯片的型号,根据电路图来判断是最好的。

网友:
最好把集成块型号拍清楚,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啊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这个版的型号是: D1080 MK11 VER11,运放芯片是两个,TL084的。板子看上去还很新,凭眼仔细查看了上面的元器件和线路等都觉得没有异常,但要真正判断它的好坏,还可用可不用,该怎么去测试呢?

网友:
知道接线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这个版的型号是: D1080 MK11 VER11,运放芯片是两个,TL084的。板子看上去还很新,凭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11/10/5373706_367957163.shtml

楼主:
真心感谢给位的帮忙!!

网友:
百度一下集成电路的型号应该能找到相应的电路图,对照电路不就知道怎么接了吧

网友A: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989461看看是不是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989461看看是不是这个电路

感谢!感谢!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8楼的坛友提供的链接上的图,标注了一下,供楼主参考, 不一定正确,接线前请认真确认,尤其是电源输入 ...

非常感谢!这下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慢慢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8楼的坛友提供的链接上的图,标注了一下,供楼主参考, 不一定正确,接线前请认真确认,尤其是电源输入 ...

网友:
那只能借图主的图一用了,谢谢图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