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老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完全可以。先用细线穿绕10匝,测量一下电压,计算出伏匝数,至于线径,根据灯丝总电流来选取。

网友:
可以,不错的选择。

网友:
功率不小啊......

网友:
用是能用,这种东西漏磁大,必须远离电路部分否则产生不可消除杂音。

网友:
完全可以做6P1、6P14甚至6P3P双声道功放,电源电压235V更好。

网友:
完全可以,嫌电压低可以用石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