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极电压飘,漏电?

楼主(2021-04-11):
坛友老师好

又遇到问题搞不定

有些调试用炮灰管是很便宜买来的旧管,其中各有6p3p和6p15一只,看上去不是烧的特别老,标准接法,栅极电阻都小于手册推荐,通电充分热了以后,栅极电压开始上升,管电流也会上升,属于什么情况?

其他旧管子插上去都正常,哪怕是黑的发亮的管子,只是管电流小,栅极也只有几十毫伏。

记得fu7有一个栅极反向电流,是不是管子有这样的指标?

久存的电子管怎样激活? 不激活直接插上听一会是否管子就受损了?

网友:
断开偶和电容后再通电试试,如果这时管子屏流还升,多半是管子坏了。

网友A:
栅漏电阻太大了,试试20-50k

网友:
你的排除法已经找到答了,其他管子正常,这只肯定坏了啊。

网友B:
        你那电压飘的电子管即便是没有彻底报废,起码不能正常工作。 你说807有反向栅流,说法不对,任何电子管在工作在甲类与甲乙1类都没有栅流,只有工作在甲乙2与乙类放大才会有栅流,807管通常都是用于扩音机甲乙2类工作着才有栅流,我们现在都用于单端,以及甲类推挽是没有栅流的。
         久存的电子管,主要指新管使用前要接阶梯电压,也就是所述的激活,如果你有调压器可以这样做,会有不太明显的好处。如果你没有调压器直接上机也无妨。

网友:
电子管的真空度不良,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自制的6P3P单端,管子是去年在x宝买的曙光的,今年2月份的时候,在听歌的过程中,总是闻到了一股子什么东西烧糊的味道,于是左找右找,左闻右闻,终于是找到了,一只6P3P的阴极电阻烧糊了,于是关机,等几分钟,测阴极电阻,正常的275欧姆,于是开机,测阴极电阻两端的电压,17.5V,大约几十秒后,这个电压慢慢上升,17.8,18 ,,,后来越来越上升的快,直到35V.(也是阴极电容的最高耐压)在此上升过程中电阻的温度越来越高,到25V多的时候,就发出了烧糊的味道了。。。。最后又关机,把另一个声道的6P3P换过来。。。试听过程中一直监测电压,几首曲子过去后,发现并没有任何问题,电压一直保持在17.5-17.8之间。。。。阴极电阻的温度也正常了。确定是管子内部有问题之后,更换已经烧糊的阴极电阻,又从X宝买了一个基本同参数的管子更换了。。想想也奇怪,怎么就突然坏了呢?问题是坏了之后,那个声道的音质也只有稍许的变化和声音比另一边的小了一些。。管子内部并没有出现红屏,突然的冒蓝光和管内慢慢的有蓝光现象,还有就是买回来的时候,两边的管子有轻微的电子云,但是这个电子云在这个管子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甚至打火,这些现象。。。。。要不是阴极电阻发出烧糊的气味,我真不会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自制的6P3P单端,管子是去年在x宝买的曙光的,今年2月份的时候,在听歌的过程中,总是闻到了一 ...

我也碰到过。。阴极电流越来越大,只好换管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估计是阴极—栅极间漏电,随着温度增加漏电越来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估计是阴极—栅极间漏电,随着温度增加漏电越来越厉害。

您说的对,刚用1000V摇表测,栅极接地,正极接阴极只有100多兆,灯丝热的时候只有几十兆。但是呢交换正负极后测量值都是无穷大。正常管子不论怎么测冷态都是无穷大,热态也有几百兆。

无良卖家的报废6n11,用250V摇表测可以看到内部有火花,类似修显像管那样,居然可以让管子恢复。500V修6n2。但是6p15这个管子应该不是简单的碰极,火烤消气剂,灯丝加9V老练几个小时,效果有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漏电阻太大了,试试20-50k

20k-50k的话就好很多,但是前面电压放大增益就下降很多了,还是说有什么维持电压增益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自制的6P3P单端,管子是去年在x宝买的曙光的,今年2月份的时候,在听歌的过程中,总是闻到了一 ...

是啊,还有个6p3p和您描述的一模一样,搞不好变压器都要烧掉。以后功率管要考虑加装电流互感器,阳极电流超差就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电压飘的电子管即便是没有彻底报废,起码不能正常工作。 你说807有反向栅流,说法不对,任何电 ...

明白了, 坏的那只标记出来放一边了,大出血买了50只,这管子太脆弱了,修收音机的时候忘记接输出变,瞬间就烧断帘栅极。6p1标准电压下,好几次没有接管子都没有坏,对栅结构实在经典,5极管的帘栅电流相对大,拉底了总体效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k-50k的话就好很多,但是前面电压放大增益就下降很多了,还是说有什么维持电压增益的方法?

当然有,加阴随器做缓冲。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有,加阴随器做缓冲。划不来!

是呀,前面任何一个电压放大管都贵过垃圾功率管。本来打算一级6n2带这个管子,开换增益刚刚好够。6p15单端做完,这管太脆弱,买了50个做备件。现在放弃6p15, 搞更垃圾的6p9p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