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3DB在矿机中双栅的接入方法的探讨

楼主(2021-04-11):
   自从前辈老师们寻找发现了场管3DB应用于矿机检波效果非常好,但因其有2个栅极,其用于矿机就有了不同的接法,其实际效果也不尽相同,现就自己实际的装机体会发出来,和矿友们一起探讨一下~~~

下图有10种接法

第1种接法,就是双栅并联直接接入矿机,栅极电容相加,输入阻抗减小,矿机选择性不好,中波和短波可以,FM不行;

第2种接法,G1接S极,实际装机中G2的声音要比G1大得多,所以双栅分接都用G2,G1接S极时,G2的输入阻抗很高,矿机选择性很好,但G1极所对应的DS段的导通程度,只是S极的电位的一个导通程度,还有G1和G2之间有一定的电容量,会把信号损失掉一点;中波和短波FM都可以,

第3种接法,G1和S之间加电阻,有电阻的加入只是信号会损失的少一点,其它和第2中一样;中波和短波FM都可以,

第4种接法,G1极和S极加电感,因电感的阻碍高频信号会损失的很少,其它和第2第3种一样,中波和短波FM都可以,

第5种接法,G1极和S极加电容,由于G1G2之间有一定的电容量,会给电容充电,其电压会使G1极一只出于导通状态,提高了检波效率,但不稳定易受空间电场的影响;中波和短波FM都可以,

第6种接法,G1极和S极加电容和电阻并联,电阻用1M大一些,使电容放电慢一些,同时可以稳定工作不受外界电场影响,中波和短波FM都可以,

第7种接法,G1G2并接加电感和电阻接在S极,在通过一个可变电容接入矿机,通过调整可变电容可以改变场管的输入的阻抗,中波和短波可以,FM不行;

第8种接法,G1通过电感和电阻接S极,在通过电容接G2极,选择性好,G1也参与检波,提高效率,中波和短波可以,FM不行;

第9种接法,G1G2分别通过电感和电阻接S极,在分别通过电容接入矿机,这样G1G2同时发挥作用互不影响,选择性也有保障,中波和短波可以,FM不行;

第10种接法,G1通过电容和电阻并联接S极,G2通过电感和电阻接S极在通过电容接入矿机,选择性很好,中波和短波FM都可以,

网友:
综合看,中短波FM都行,哪一种稍好些?

网友A:
综合看,中短波FM都行,哪一种更好些?我平时都是用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看,中短波FM都行,哪一种更好些?我平时都是用3

用第6种。线路比较简 单一些。中短波FM效果均衡一些。3DB电容用3000p电阻用一兆欧或两兆。或者更大一些也可以。
并且D级和S级要互换,FM效果会更好

网友B:
3DQ和3DB能不能通用上述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第6种。线路比较简 单一些。中短波FM效果均衡一些。3DB电容用3000p电阻用一兆欧或两兆。或者更大一些 ...

谢谢!哪天试试

网友C:
捣鼓兄把3DB玩出花了
捣鼓兄的这3DB的RD值是多少

网友D:
好经验值得一试,3DQ是3SK143\3EQ是3SK144,那3DB是哪个型号的场管,前几天还看到3DP的场管,哪位老师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E:
非常好,有空也准备再捣鼓矿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Q和3DB能不能通用上述方法?

有矿又友查证说,3DB就是3DQ只是丝印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经验值得一试,3DQ是3SK143\3EQ是3SK144,那3DB是哪个型号的场管,前几天还看到3DP的场管,哪 ...

有矿又友查证说,3DB就是3DQ只是丝印的不一样,

楼主:
感谢矿友们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
感谢爱鼓捣老师的心血经验,矿坛太需要这类经验分享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捣鼓兄把3DB玩出花了
捣鼓兄的这3DB的RD值是多少

刚才测了一下。数字表20K档,表笔调换位置。分别是1.1K和13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数字表20K档,表笔调换位置。分别是1.1K和13K。

用200K档测,两次数据更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矿又友查证说,3DB就是3DQ只是丝印的不一样,

原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00K档测,两次数据更接近

刚才又测了一下。数字表200K的。表笔置换。1.9 K.2.1 K.
向您请教,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又测了一下。数字表200K的。表笔置换。1.9 K.2.1 K.
向您请教,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RD值2KΩ左右,配2KΩ耳机,3DQ一般RD高灵敏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值2KΩ左右,配2KΩ耳机,3DQ一般RD高灵敏度更高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这有些管子要出

网友(2021-10-02):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有空也准备再捣鼓矿机先

非常期待阿赛哥的矿机制作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第6种。线路比较简 单一些。中短波FM效果均衡一些。3DB电容用3000p电阻用一兆欧或两兆。或者更大一些 ...

这篇帖子太好了,我用的第一种方式,感到选择性不太好。请问第一种方式选择性不好的问题会影响到中波高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篇帖子太好了,我用的第一种方式,感到选择性不太好。请问第一种方式选择性不好的问题会影响到中波高端 ...

第1种方式就是双删并接的方式,对中波高端的影响比较大一些。也就是说频率越高影响越大。

网友:
很实用的实验数据,值得赞赏

网友G(2023-05-02):
我都G2悬空的,本来相G1接中波,G2接短波的,相互干扰太大,只好放弃一个,悬空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G2悬空的,本来相G1接中波,G2接短波的,相互干扰太大,只好放弃一个,悬空也挺好的

G2应该接主输入。G1的控制作用很小。

G1级悬空。工作会不稳定的。可以加个电容器。但是也会受到空间静电场的影响。您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拿一把塑料的刷子。刷一下化纤之类的东西。使其带上静电。在靠近工作中的悬空的场效应管儿。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2应该接主输入。G1的控制作用很小。

G1级悬空。工作会不稳定的。可以加个电容器。但是也会受到空间 ...

万分感谢!马上就把它们互换过来!!

网友H:
把你加上的外围配件换成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你加上的外围配件换成晶振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23-12-13):
对3DQ接法有了更多认知,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