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遥控空调扇插电按键灯整个闪 怎么维修

楼主(2021-04-12):
灯闪 蜂鸣器响 后盖四边螺丝拆机 暂时拆不开 不知道那里卡住了

网友:
好歹也上个电路板图片啊·?

楼主:
拆了红外接收头前面线路手动正常  拆了红外也是异常

楼主:
网络淘宝截图

网友:
格力风扇就是格力空调厂生产的!

楼主(2021-10-24):
更换旧的电路板维修好,主要现在没有做维修 配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