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型号的电子管

楼主(2021-04-12):
如题,还有这紫色的条条是什么元件?

楼主:
电子管zq??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峡光的闸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非常感谢,原来是个二极管。不知为什么,一看到这东西能和紫药水联系起来。

网友:
ZQ—0.1/0.3旁热式氧化物阴极充氩气闸流管。用作弛张振荡器,现在有可控硅它什么用途也没有了。
硒柱用于高压小电流整流,性能不如硅柱。现在有1N4007(1KV1A)串联,它什么用途也没有了。

网友:
硒堆,机床上用的,现在有硅整流二极管。它就没用了,玩收音机制作还可以用,但是你这个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zq??看不清楚型号

那个电子管是北光的闸流管,去年送给小孩了一个。具体型号没记,因为没有任何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