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500指针表电路是简化版还是改进版

楼主(2021-04-12):
这段时间一直在对照电路图抄板和测量电阻值及电压电流电阻档测量精度对比测量。并对电流档表头并100K电阻进行校准,这块指针表应该是2010年以后新表内磁表头,无可调R8电阻的简化版,相似电路如下。
表头部分和图纸部分还有差异
这样调整二极管和表头并联改为和表头+1K+0.4K电阻测量后并联,调整前表头满偏电压0.068V,远低于二极管正向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串联电阻后,表头满偏时保护二极管间电压0.12v,接近二极管正向“门槛电压”,使表头在过载电压受到保护。R8可调电阻和R7电阻合并为3.6K固定电阻,是否表头灵敏度内阻和电流档格挡电阻阻值稳定不需要可调电阻微调,简单测量电流档R1/1.5ΩR2/5.99ΩR3/67.6ΩR4/651Ω与电路标定675Ω偏差大其它都偏差很小。
表头正极连接电阻R6/12KΩR5/2.25KΩ实测3.5KΩ和1.9KΩ差别有点大。

楼主:
今天刚刚找到原来下载的指针表电路元件位置图,可以照猫画虎了
电流档R1-R4电阻测量是断开表头波段开关在*位后分别测量,R6电阻测量只有3.5k,在表头断开50μA档测量+和表头断开处电阻是13k多,接近R6+R5值,比较迷糊今天看图纸应该电阻是接近零才对

补充内容 (2021-4-13 08:53):
问题找到了,还是迷糊了,开始截断是表头正极,连接安装后在截断是表头负极,计算阻值9.24k距离测量值13k多还差4K。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楼主:
这块表和帖子《上四的产品越来越不行了》提供的原理图一样
表头部分串联并联电阻使表头内阻和灵敏度和图纸指标一致
抄板已经完成,电阻阻值也已完成,电流档各电阻阻值准确,在测量过程中没有拆掉电阻一脚测量,而是把万用表调到50μA档拆掉表头部分保留了并在表头的保护二极管和223电容。测量R6标称12k等大阻值电阻不同输出电平欧姆档万用表测量阻值会变化,使用电桥也是一样,非常郁闷。R6值12b测量大概4.5kf8840测量大概6.5k,使用电桥测量电压设置0.18v测量11.87K拆除二极管电容使用th2817a电桥和F8840A万用表测量分别是12.07k和12.06k,这个结果和真是和原来想象不一样,零零星星的测量测绘了2周。
标红线在二极管电容并联,拆除表头连接,测量误差大的电阻。

楼主:
为查找电阻R用不同表测量显示不同值原因,对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电流进行测量计算了等效阻值。为做图方便表M档电流实测0μA给0.3μA值。
并联电容同上测量电流读数均为零排除。
把把保护二极管电容复位焊接,12b和F8840A测量12.01k和6.1k,同时测量二极管电压0.129v查上表电阻无穷大/0.461V等效电阻约10K多,为什么12b测量恢复正常不得而知

楼主:
500测量告一段落,原以为很简单电路,对小白玩家还是情况不断,

补充内容 (2021-4-19 10:35):
业余玩,基础不扎实,老是出现状况,原来R6串联二极管测量感觉15b12b测量电阻低电压阻值高,f8840a测量电阻高电压阻值应该低实际测量刚好相反,拆除二极管后测量正常,

补充内容 (2021-4-19 10:37):
在焊接上二极管测量15b12b测量R6电阻和判断值一样了小阻值测量不到了,f8840a测量电阻和原来测量值相近,怪事情。

网友A(2021-08-16):
引用 楼主:
500测量告一段落,原以为很简单电路,对小白玩家还是情况不断,

补充内容 (2021-4-19 10:35):

你好,元件图能从拍一张吗,看不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元件图能从拍一张吗,看不清。谢谢

整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