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开机请教

楼主(2021-04-12):
这个电路5V长期通电有影响不,要不要5V工作完断电。工作原理,5VC通电-电容充电-继电器工作(完成点动信号)-电容充满继电器不工作。电阻4.7K是给电容放电,断电下可快速通电工作(放电5秒左右未实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做的双稳态按键开关吧    有现成的电路

双稳态按键开关,要手动开机,有要220通电就开机

网友:
那4.7k和继电器线圈不是一直在消耗电能吗

网友:
二代硬件级自动开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
不到1毫安的电流,就是电池都可以不用断电,都能用很长时间.

楼主:
BIOS里电源管理设置没有,电容470UF太小,后又加了三个1000UF,电容充电长些继电器工作时间长点才能点动开机。
4.7k和继电器线圈不是一直在消耗电能  电源有组2A的5V是空的,这点电流不算了,几月都没一度电,原是机械盘,免费改固态了,总比机械电机省电,也没有比原来多耗电
能力有限,配件有限就这样了,不知能工作多长时间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里电源管理设置没有,电容470UF太小,后又加了三个1000UF,电容充电长些继电器工作时间长点才能点动开 ...

然而只需要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没有 你什么配置的电脑?

百度  bios来电自动开机  有教程

不是一帮电脑,工控机用的,定制的

网友:
如果使用固态继电器或者MOS管替代继电器,这个电路会更省电。

这个电路长期通电没有问题。

网友:
电脑的电源选项里一般有三个选择,上电开机,上电关机,保持上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