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棕盆组合里面的高音喇叭该怎么装?

楼主(2021-04-12):
想给索尼4.5寸棕盆和2寸高音装个箱子,在网上定了箱子,商家询问开孔尺寸。高音喇叭该怎么开孔呢?磁体尺寸很大,从外往里装孔就会开的很大,不知道改开多大的孔,如何安装。特地请教论坛里的各位老师们

楼主:
尾部还有接线的焊片,按50开孔估计放不进去。孔开太大的话又会有缝漏气

网友A:
音箱空可以开大点,找一块和音箱相同的板子,尺寸比喇叭大点,一分为二,中间开空,从喇叭两边插进去,再把这块板固定在音箱的高音空,以上经供参考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空可以开大点,找一块和音箱相同的板子,尺寸比喇叭大点,一分为二,中间开空,从喇叭两边插进去,再把 ...

谢谢建议!不过这样会不会影响面板的外观呢?

网友B:
安装时可以先把焊片折起来,又不会断裂。

网友C:
据说棕盆用原箱效果最好,等你的测试结果。

楼主:
箱体后板是装好了的,只能稍微开大一点孔了,引线位置挫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棕盆用原箱效果最好,等你的测试结果。

这次就是用的就是棕盆。箱体回来了,比想象的大很多厚重很多,18mm的中纤板,用在桌面恐怕太大了。希望声音不要让人失望

楼主:
原箱是塑料的,形状不规则,这次试试迷宫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时可以先把焊片折起来,又不会断裂。

试了下,50mm开孔,焊片折起来也放不进去,本身是略突出磁钢外径的。只能上锉刀开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50mm开孔,焊片折起来也放不进去,本身是略突出磁钢外径的。只能上锉刀开槽了

综盆用于倒相箱低频向下也很好,但是高音灵动差。纸盆高音和球顶相差还是很大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5~5!3~5!2~5~5!1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盆用于倒相箱低频向下也很好,但是高音灵动差。纸盆高音和球顶相差还是很大的。
https://v.youku.co ...

视频无法观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视频无法观看了

我刚去看了,可以啊。

这个贴供你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52683&extra=

网友: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去看了,可以啊。

这个贴供你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看到了,效果对我来说不错了

楼主:
是这个,只是单元,自己又买了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只是单元,自己又买了箱子

索尼电视里的没动。加了个数字功放,满足了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楼主:
试装了一下,垫了一款覆铜板,切割为两个半圆。有点难看

网友(2021-07-24):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不过这样会不会影响面板的外观呢?

定制一套多少钱?带网罩吗?
淘宝有这种索尼棕盆用的专用箱体,带网罩一套包邮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