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漫步者M19便携式音箱的维修

楼主(2021-04-12):
我求助各位前辈
我爸的收音机,据他所说,今早充完电后,开机想听FM频道,结果,FM一点反应没有,
但是听AUX或者SD卡的音乐,播放正常。
我把音箱拆了,电池也断开再接上了,问题还是一样。
所以我请教哪位大神,给我指导指导。

网友:
用这个听FM,还不如买个专用的收音机还好过用这个听FM

网友A:
FM 接收必须有天线,这个机器的天线呢?

据他所说,今早充完电后,开机想听FM频道,结果,FM一点反应没有 ------ 听AUX或者SD卡的音乐,播放正常 ------- 从这个情况看,不一定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键开关有问题

开关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 接收必须有天线,这个机器的天线呢?

据他所说,今早充完电后,开机想听FM频道,结果,FM一点反应没 ...

拆开就是这样子的,之前一直好用

网友(2021-07-29):
请问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