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晶振频率跟指令周期之间的计算关系

楼主(2021-04-12):
在看C51编程的视频教程,里面在讲解定时器的时候,说12M晶振的单片机,一个指令周期是1微秒,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单片机时钟晶振跟指令周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原理是什么?搞得我比较晕。哪位老师给个浅显易懂的解释?先行致谢!

网友A:
12个时钟周期等于1个机器周期
另外,周期是频率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个时钟周期等于1个机器周期
另外,周期是频率的倒数。

周期是频率的倒数这一点,是个玩电子的都知道。
为毛12个时钟周期等于一个机器周期?所有单片机都这样?还是只C51这样?“12”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网友:
12T的单片机就是这样的,比如STC89C51;1T的单片机1个时钟周期就是1个机器周期,比如STC15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期是频率的倒数这一点,是个玩电子的都知道。
为毛12个时钟周期等于一个机器周期?所有单片机都这样? ...

怎么可能都一样呢?  stm32还3级流水线结构呢,同一条指令占用时间都不一样

网友:
最早的C51片子都是较慢的,12分频时钟为一个机器周期的。后来速度上来了,也有不需要12分频的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