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春雷605-1怎样接入外部音频,才能使音调功能正常?

楼主(2021-04-12):
如图:我在红叉部接入外部音频,音调电位器4.7K不起作用,请教各位指导电路原理,从哪接入。看电路检波电路前没有检波的信号怎么接入了音量电位器热端,不解。

网友A:
这就是中放来复低放电路,一个三极管干两个三极管的活。应加在C24正极,音调才起作用

网友:
两级中放,又加了来复低放,这机器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中放来复低放电路,一个三极管干两个三极管的活。应加在C24正极,音调才起作用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
再请教:在C24接入能完全断开收音机的信号吗?比如我想在此接一个转换开关,用来切换调幅、调频

网友:
老收音机不建议大动,C24正极断开加音频信号就可以了,这样不想玩了还可以复原。

网友:
判断音调电路是否正常,外部音频信号应该接音调电位器W2上端,不是接C24,接C24不经过音调调节,W2/C40构成阻容旁路音调电路。

网友:
6楼正解,应该加一个1微法左右的无极性电容器,再接到W2上端

楼主:
按照老师们的两套方案调试电路,第一套没有音调效果,但是音量很大,可能是来复放大起了作用。第二套方案声音只有大小变化且严重失真。

网友B:
将W2上端改接到BG4基极,就可以从C24接外部信号了,音调调节效果与原来完全相同。
但接入外部音源时应该断开BG1/BG2供电,否则有杂音。看了电路图,可以将R10上端改接R12右端,在收听外部音源时将R12通往左侧(即BG1/BG2)的供电断开。
方法肯定可用,电路改动不大,不需要拆下一个元件,割断两处铜箔加两条短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W2上端改接到BG4基极,就可以从C24接外部信号了,音调调节效果与原来完全相同。
但接入外部音源时应该断 ...

好的,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W2上端改接到BG4基极,就可以从C24接外部信号了,音调调节效果与原来完全相同。
但接入外部音源时应该断 ...

还是不行,

网友:
好的,我在试试。

网友B:
怎么不行?如果外部音频信号太大,串电阻或从音量电位器上端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行?如果外部音频信号太大,串电阻或从音量电位器上端接入。

我是把w2上端断开接到BG4基极,本机信号也没有高低音调谐功能了,所以我就没接入外部信号了,我连接的对吗?
还有一点我是接入的一个DSP调频模块,这个模块是负极接地,我采用的是独立供电(加入一个小电源变压器,配合7809供电)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外部音频有电容隔离与电源极性无关的。
检查下C40(0.22μ)是否开路?原来的音调电路有用吗?这么个简单的音调电路都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