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真管用。

楼主(2021-04-13):
老收音机调台时卡拉卡拉的响,怀疑是双联动片接地不良。前段时间看到坛友用细钢丝靠在双联的旋柄上可解决,我也试了试还真管用,调台时不再卡拉卡拉响了。

看到细钢丝了吗?

看到细钢丝了吗?

网友A:
小时候,和同伴一起玩半导体收音机,他就喜欢拨台时那个声音!
他说有味。

网友:
佩服,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和同伴一起玩半导体收音机,他就喜欢拨台时那个声音!
他说有味。

现在的DSP收音机,排除信号噪音,全程无噪音

网友:
小诀窍能解决大问题,实际是双联轴尖和那个中间接片接触不良,密封双联到时个个如此。

网友:
小技巧很实用

网友:
在可变电容器的轴上固定刻度盘的同时压上绕线圈用的纱包线(除去绝缘层)接地才更好。或者打开双联盖,清洗主轴与接地焊片,使其接触良好亦可。但时间不长还会在选台时产生接触不良的嚓嚓声。

网友:
不错的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B:
焊个游丝上去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个游丝上去最好了

游丝一时半会找不到,还是细钢丝容易找到。(自行车刹车拉线,多股的)

网友:
权宜之计,还是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