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台二手示波器,有几个不懂的问题,请教坛上老师

楼主(2021-04-13):
如题,很古老的示波器,没有使用说明,望坛上老师指教。

调时基旋钮中间的小旋钮的用途是什么?

调时基旋钮中间的小旋钮的用途是什么?

这里的两个BNC插口、旋钮以及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这里的两个BNC插口、旋钮以及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再补张图,顺便求使用说明。

网友:
示波器不就那么用么,接上信号,调节H和V,能看到波形就完事了
如果啥都看不到,可能是坏的,老机器的话一定要店家演示拍视频,不然容易中招

楼主:
能用的哈,就是旁边的BNC插口和旋钮大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的哈,就是旁边的BNC插口和旋钮大不太明白

EXT是外部触发,另外个我也不知道,好像现在示波器上没有

网友B:
左边一个是Z轴输入,右边一个是触发输入

网友:
恭喜楼主收到合用的示波器,扫描功能终于完整了。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旋钮通常会和微调组合出现

网友C:
示波器是很好玩。
能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建议再配些好的探头,最好隔离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是很好玩。
能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请教,隔离探头好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隔离探头好在哪里?

不知道好在哪,只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很多系统的信号会跑到示波器上导致系统本身宕机。
用了隔离探头就好了。

楼主:
这台示波器体积很小,长宽高只有21*10*30厘米,不占地儿,而且功能全,带宽50兆,玩玩收音机这些音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好在哪,只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很多系统的信号会跑到示波器上导致系统本身宕机。
用了隔离探头就 ...

就玩点低频的东西,一般的探头也够了。当然,和数字高频电路打交道的话,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D:
没用过这种高大上的进口波波,就我用的 SR8 波波而言,“调时基旋钮中间的小旋钮”可以连续调整时基(最大 2.5 倍)

屁股的 TRIG IN 是外部触发输入,AC/DC 用于选择触发信号耦合方式

Z 轴输入可以用一个电压信号控制示波器亮度,这样当你用 Sweep 信号源配合示波器扫频的时候,把 Sweep 信号源的 Z 轴输出接到波波 Z 轴输入,就可以消掉回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是外部触发,另外个我也不知道,好像现在示波器上没有

Z 轴在数字波波中通常做到外部触发输入端子上,不过大部分都是输入数字信号的,因为 Z 轴主要是配合扫频信号源去扫频时消除回扫线的,所以模拟量输入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种高大上的进口波波,就我用的 SR8 波波而言,“调时基旋钮中间的小旋钮”可以连续调整时基(最大  ...

谢谢瓦数老师的解答,调时基上面那个小旋钮拧动时手感像是波段开关的那种一档一档的,大概有十多档吧,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E:
我最喜欢国产示波器SR--8,手里有三台,上无二十一厂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喜欢国产示波器SR--8,手里有三台,上无二十一厂制造。

国产精品,就是太大太沉。

网友F:
这里有原厂原文手册下载:
https://www.iti.iwatsu.co.jp/man ... 510-j-v1-chang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原厂原文手册下载:
https://www.iti.iwatsu.co.jp/manual/pdf_j/analog_osc/ss-3510-j-v1-change.p ...

非常感谢您!

网友G:
功能全,带宽50兆 :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能全,带宽50兆 : 多少钱买的?

老旧东西,能要多少钱?不多哈,一条烟钱不到到手,关键是体积小巧,放置容易,不占地儿。

网友H:
还是数字的用着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数字的用着舒服的

有数字的,各有特点。

网友I(2021-05-30):
凡是套在上的小旋钮,旋到头咔一声,这个时候测量的就是标准的,旋开之后,放宽条件,就是测量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一个是Z轴输入,右边一个是触发输入

正确的是Z轴(阴极)调制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凡是套在上的小旋钮,旋到头咔一声,这个时候测量的就是标准的,旋开之后,放宽条件,就是测量个大概。

你后半句说错了,旋开之后是连续调节,根本就没个基准,只有回到原位才是基准,外面旋钮位置指出的基准,例如电压或者时基基准,此时屏幕上根据波形的线条和框格对照的测量才是准确的。

网友:
第二图右边输入插口是外部触发的信号输入。

楼主:
调时基大旋钮上面的小旋钮有11档,在测试时试着拧上面的小旋钮,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时基大旋钮上面的小旋钮有11档,在测试时试着拧上面的小旋钮,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坏了?

首先就是一个带开关的普通电位器,不是波段开关的那种。应该有时间,或幅度的变化,否则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说下怎么看开关电源的波纹?

网友:
看清楚,红色的字迹与红色的旋钮对应关系,这就好理解了
比如:PULL X10  大旋钮就是左右移动扫描线,红色的旋钮有可能是拉出的,则把测试的信号拉伸10倍,假如TIME/DIV已经旋到头了,但一格里面还是有10个信号,这个时候拉出来,就可以看清里面的波形了,但不是很精确的,看个大概吧.,至于幅度,和这个也是一样。只是旋到CALIB这个位置时测量显示的值是校正值,在这里,屏幕上刻度就是对应的标准值。而VARIABLE是一个连续可变的,其测的值,自己只能根据标准值进行估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最喜欢国产示波器SR--8,手里有三台,上无二十一厂制造。

我还有一台呢?也是上无的。当时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还有一台呢?也是上无的。当时最好的

我们有相同爱好,哈哈。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旧东西,能要多少钱?不多哈,一条烟钱不到到手,关键是体积小巧,放置容易,不占地儿。

一条雄狮烟那是太值了!一条东虫夏草感觉还是有点贵。楼主在哪里买的?

楼主:
某宝上面撞到的,到手差不多一条中档烟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