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啥问题

楼主(2021-04-13):
如题,我一冬天计划组装一台理想的收音机,我是前几级以远程911为主,后几级是6N1推6P1.从中放到功放现以完成,我用好的收音机在变频管的屏极取信号加在第一中周的P脚上调的中周基本都正常了。变频级,高放和混频都也能工作了,就是本震,咋也不起震。换管也不好用线路也对了好几遍,个级的压也都差不多就是不起震。我也是没着了。

楼主:
不到咋了发不了图了呢

网友:
先查波段开关,可变。管子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你好,谢谢,我还没接波段开关呢。我心思着都弄好了在接波段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咋了发不了图了呢

发不了图片换个网站试试。

网友A:
本振线圈会不会相位搞错?我指的是线圈输出接线,换一个试试

楼主:
可发出去了,红字的是实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线圈会不会相位搞错?我指的是线圈输出接线,换一个试试

线圈就三个头中间头接阴极,离中间头近的接地,

楼主:
栅漏电阻22k的,后来我接了一个100k 的电位器,用表量阴极和 栅极的电压是0,调电位器从100到0都没反应。换了个线圈还是一样,后来我把好的收音机的线圈拆下来接上还是不行。(因为我的线圈都是我绕的,我有点信不着)垫整电容都是原机上的。说以我现在蒙圈了没办法了。我想是不是线路我改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圈就三个头中间头接阴极,离中间头近的接地,

振蕩管6K4⑤⑥脚有54ⅴ电压,是正常值,证明已经起振,查C10是否失效,或未接到6A2①脚。

网友C:
老弟:开机将天线擦底板,天线擦振烫连,应可啦,可啦晌.就起振了。<音量打大一点。>从图上看天线线圈没有磁芯,振荡线圈有磁芯。对吗?如果振荡线圈没有磁芯。那线圈画的是什么!三个短波店奁是成复的,6000pf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蕩管6K4⑤⑥脚有54ⅴ电压,是正常值,证明已经起振,查C10是否失效,或未接到6A2①脚。

C10我换了,我又换了一个中波线圈,现在有杂音输出。并且震荡管的2脚和1脚有0.19v的电压l了。把管拔掉5脚6脚的电压248v,杂音依旧没变化(杂音确实是外来的)旋转空气连低频端杂音最大,但没有电台的信号。经过了一冬天的折腾,现在宣布彻底失败。来年在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漏电阻22k的,后来我接了一个100k 的电位器,用表量阴极和 栅极的电压是0,调电位器从100到0都没反应 ...

如果线圈都是你自己绕制的话,可能问题就出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弟:开机将天线擦底板,天线擦振烫连,应可啦,可啦晌.就起振了。从图上看天线线圈没有磁芯,振荡线圈有磁 ...

我画的图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用那种线圈没定,因为我没线圈,我绕了几套带磁芯的不行,我又绕了一套空心的还是不行。我就把我的好的收音机线圈拆了下来,接上后还是不行。所以现在我也没法了只好宣布失败。来年在说。

网友:
起振了没有这是最重要的.不笤你怎么绕,一二拾兆内会有一部分起振,起振就好办了。

网友:
振荡部分有问题:将图中加红点的四个电容去掉就行了!!
javascript:;

补充内容 (2021-4-14 15:37):
这四个电容改变了原振荡回路设计的谐振频率(范围),使振荡频率大大提高或不起振!!

网友D:
那4个电容完全多余.去掉。不起振,减小屏极22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4个电容完全多余.去掉。不起振,减小屏极22K电阻。

22k的电阻我用一个100k电位器从100调到0都试了,没管用。以前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连图都看不懂,全靠彩图和蒙,也都蒙响了。这回不到咋地了,咋也蒙不响了。那管可调电容从12--265P有一点起震都好办。就那么几个件,就没玩明白。天暖了概到外边玩了以后在玩吧。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k的电阻我用一个100k电位器从100调到0都试了,没管用。以前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连图都看不懂,全 ...

就四个小电容剪下来把两根线头接起来就行,最多五分种,当故障排除后你会玩的更开心,会返老l童!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没有必要用6A2混频再用6K4独立本振,你看看上海131一级收音机多波段用6A2变频,就挺好。如果短波不理想就用6U1变频,其三极部分是独立振荡增益足够大,而且 噪声系数小于6K4。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没有必要用6A2混频再用6K4独立本振,你看看上海131一级收音机多波段用6A2变频,就挺好。如果短波 ...

谢谢于老师;其实我很多年前我就看好远程牌收音机的电路了。由于条件不具备没敢弄,这一呢由于水平问题911的电路太乱,看着有点迷糊。这回因为疫情宅家不出门,我把911电路给变一下形,这回和普通电路差不多了,看着也舒服了911开关是滚筒式开关我给改成琴键式开关。线圈没有数据就用100系列或600的,没有就自己绕。6BA6没有,就用6K4代6BE6没有用6A2.顶多完成后在把高频部分用铝壳给屏蔽起来就行了。没有条件就因地制宜。想的挺好。当我开工后,我才发现要东没东,要西没西。我们这里这些东西没有卖的。网上购价格还挺高加上运费就没意思了。我的电子管屈指可数,6A2有3个6K4有5-6个6N1有2个6P1有3个6J1有10来个,这就是我的家底。我进行到现在先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在坛里吸收点营养,向各位老师们多学学。充满电在接着弄。这可能就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的一个不知道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