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ltm455或ltm450五端陶瓷滤波器改进德劲de1105

楼主(2021-04-13):
手里有德劲DE1105小机器,想把它的性能和灵敏度再提升一下。看到论坛大家折腾LTM455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决定试一下。
拆机后问题来了,1105里面的滤波器是三端LT450ITQ,而我国的中频频率不是465khz吗?不知德劲是怎么弄的,难道是LT450和旁边的什么器件共同实现465khz?还有,LT450旁边的那个橙色的小方块是什么器件,难道是它和LT450共同实现465khz中频滤波?
还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1.用LTM450五端陶瓷替换LT450三端是否可行?
2.如果用LTM450五端替换LT450,LTM450的三个接地端口能否焊接到一起统一接到一个地?
3.能否用LTM450EW/FW/GW来替换LT450ITQ?
4.此方案是否对中波和短波都有用?
请各位机友多多指教,谢谢。
最后一张是电路图,手机浏览换成电脑版图更清晰。请大家看一下,如何加入LTM五端系列改进一下性能。
1105的拆机图如下:

网友A:
用450KHZ应该是与CPU配合进行频率显示时用的,换了频率,估计频率显示会不准。中频牵涉很多地方,特别是数显机器,不要随便更换,免得得不偿失,厂家也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改进1105的性能,如果LTM450是用于频率显示的话,这块就不改。

谁说中频一定要465KHz的,450,455都可以做中频,用什么做中频,看控制部分CPU需要怎么计算,很多用450中频的,与CPU解码有关,频率显示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买过天津安悦的拆机高频头中频就是450的,上面有2个陶瓷滤波器,只更换一个,需要中周跟着调节到与滤波器频率一致,还有一个两脚的不换的话,调谐指示输出没有输出,需一起更换,而且那个两脚的滤波器与三脚的频率还不一样。所以当初怎么设计是个系统工程,用什么频率都是根据实际电路设计的,盲目更换只能得不偿失。再说更换个滤波器并不能提高很多性能,要不厂家早就用了,不建议随意更换,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
换LTM455改变不了灵敏度,头痛医脚而已

楼主:
用五端滤波器更换它的三端滤波器,并且它的三端滤波器是ITQ后缀,带宽很窄,信号损耗比较大。灵敏度相对提升就可以,目前只基于它原先的电路做局部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50KHZ应该是与CPU配合进行频率显示时用的,换了频率,估计频率显示会不准。中频牵涉很多地方,特别是数 ...

这么说的话1105的中频滤波是用其它器件,或者是中周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50KHZ应该是与CPU配合进行频率显示时用的,换了频率,估计频率显示会不准。中频牵涉很多地方,特别是数 ...

主要是想改进1105的性能,如果LTM450是用于频率显示的话,这块就不改。

网友B:
换一下又死不了人,为啥不试试呢?
实在不行再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又死不了人,为啥不试试呢?
实在不行再换回来。

兄弟,我记得捣鼓LTM455的有你一个,最后一张是de1105电路图,你给个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记得捣鼓LTM455的有你一个,最后一张是de1105电路图,你给个建设性的意见。

其实,换这个东东,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换这个东东,意义不大。

看到有几位把三端的换成五端的,效果有很大提升。现在不确定的是图中的LT450三端到底是不是用于中频的。
1105的中频滤波器到底在哪个地方。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准哪个是中频滤波器,这个滤波器与LTM系列滤波器哪个频幅特性更好,这样才能决定是否需要更换。一般经验,三个脚的中频滤波器性能远不如LTM系列频幅特性好。LTM系列滤波器的3个接地脚必须都接地。看你机器上的滤波器外形与LTM系列差不多,估计性能也差不多,或许是内部把3个地脚接在一起了引出一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中频一定要465KHz的,450,455都可以做中频,用什么做中频,看控制部分CPU需要怎么计算,很多用450中 ...

那你从最后的原理图上帮忙看看,1105是用LM450作中频还是用中周作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准哪个是中频滤波器,这个滤波器与LTM系列滤波器哪个频幅特性更好,这样才能决定是否需 ...

我想问下五端滤波器的3个地端能否焊在一起统一接同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准哪个是中频滤波器,这个滤波器与LTM系列滤波器哪个频幅特性更好,这样才能决定是否需 ...

就是从你的帖子上,我才有换成五端滤波器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五端滤波器的3个地端能否焊在一起统一接同一个地?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从最后的原理图上帮忙看看,1105是用LM450作中频还是用中周作中频?

成品机很少单独用滤波器做中频滤波的,都是滤波器与中周配合了用的,所以更换滤波器频率,中周也必须同步调整才行,不调中周的话,中频频率差5kHz,选择性和灵敏度会直线下降。另外看到一个456的两脚晶振类的,这个似乎用在本振那里,如果中频频率换了,这个估计也得更换,但换多少频率?用455肯定不对,换多少要问芯片厂家了,我不懂,但知道肯定与中频频率不一样。

网友A:
我说过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动一处会牵涉其它地方,不是十分熟悉它的工作原理及工作参数,盲目更换局部参数,只会使系统更糟,最后性能全完,你不妨试一下,对比一下可以再改回来。我改过几个高频头知道一些,但对此也是一知半解。看那个LTM450的外形与体积,性能不会比买的那种LTM455差,随意更换只能更糟,不信你试验一下再来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过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动一处会牵涉其它地方,不是十分熟悉它的工作原理及工作参数,盲目更换局部参 ...

理解你的意思。现在的思路是,如果LT450是用于中频,那我就用同频率的LTM450一对一替换,因为他们频率一致,这样就不会打乱整个系统,不知你认为如何?

网友:
你没仔细看我的回复,你看原机的两个,一个是450,一个是456,你觉得用两个455替换能成功吗?我没有试过,只是从原相机的数据分析。我不想再解释了,你自己去试吧,因为我试过类似的不成功,换后性能很差,而且是用扫频仪仔细调整后也不行。简单更换我认为不可能会有提高。

楼主:
我看了下原理图,芯片的AMIF脚接的就是一个三端的CF5和一个T3中周组成一个中频滤波器,这个CF5应该就是LM450。

网友D:
楼主的理解是不是有错误,中频滤波(滤波器)和灵敏度没有关系的。

中频滤波的好坏,只是提高选择性和邻频道抑制能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理解是不是有错误,中频滤波(滤波器)和灵敏度没有关系的。

中频滤波的好坏,只是提高选择性和邻 ...

这个我知道,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三端陶瓷滤波器的插入损耗比较大,如果改用五端陶瓷滤波器,试试能否减少损耗,相对提高灵敏度,并且提高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端陶瓷滤波器内部是多只陶瓷滤波器的组合,相当于多中周集中滤波,三端陶瓷滤波器相当于两个LC中周组成的 ...

点赞。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我考察了下论坛里面好几个ltm45x系列的坛友帖子,从他们的实践看,五端陶瓷的综合性能包括灵敏度的效果还是超过三端的。可能是工艺,设计的综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赞。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我考察了下论坛里面好几个ltm45x系列的坛友帖子,从他们的实践看,五端陶瓷的综 ...

    五脚的陶瓷滤波器的矩形系数比三脚的陶瓷滤波器好,但通频带的宽窄和选择性是否变好,要看五脚陶瓷滤波器数字后面的字母,适合收音机的有455G和455H。它的损耗要比三脚陶瓷滤波器大一些,所以在电路不变的条件下,将三脚换成五脚的陶瓷滤波器,灵敏度应略有降低。
    收音机的灵敏度在1mV/m左右的收音机,三脚的陶瓷滤波器加中周的选择性就足够用了,不必换成五脚的陶瓷滤波器,有坛友换成五脚的455H,感觉接收弱台底噪小了点,觉得灵敏度提高了,其实是455H的通频带窄,矩形系数好,降低了带外底噪,绝对灵敏度是降低的,相对灵敏度有所提高。但是带来的不利因素是调谐时定位困难。

网友:
按理5端比三端耗损更大,灵敏度反而低了!

网友F:
456KHZ是立体声解码部分的Osc,不要动他,与中频部分无关哦

网友F:
其实看看IC内部框图更有助于了解外围原件作用,之后更换外部原件才不会搞错。直接把3端450滤波器换为5端安装方便的话是可行的的,但是否对性能有提升则不一定的。了解5端450的带宽和插入损耗再做决定更换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6KHZ是立体声解码部分的Osc,不要动他,与中频部分无关哦

你说的是那个晶振吧。好的。

网友A:
如果是数显机器,更换中频后,频率显示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看看IC内部框图更有助于了解外围原件作用,之后更换外部原件才不会搞错。直接把3端450滤波器换为5端安 ...

言之有理。正在调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显机器,更换中频后,频率显示会不准!

是这样的,我是用5端LTM450来替换3端LT450,它们都是45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看看IC内部框图更有助于了解外围原件作用,之后更换外部原件才不会搞错。直接把3端450滤波器换为5端安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需要确认的是那个原先打算替换掉的3端LT450 是否是把5端的3个地合并到一个地之后引出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和五端其实是一样的。坛友vkjmmy 提醒了我,因为LT450和LTM450长得太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中频一定要465KHz的,450,455都可以做中频,用什么做中频,看控制部分CPU需要怎么计算,很多用450中 ...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E:
五端陶瓷滤波器内部是多只陶瓷滤波器的组合,相当于多中周集中滤波,三端陶瓷滤波器相当于两个LC中周组成的 ...

请冰岛老师讲讲,按照465、455中频标准的差容双联各有哪些型号,这样我们以后使用的时候才不会用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能买到的中波用差容可变电容,只有CBM223P和CBM224QF,前者用于只有一个中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后者 ...

谢谢冰岛老师指导。看来现在中频都调到455就好了。

网友(2021-09-27):
我也有台de1105,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电路图,能发一份给我吗?346169174@qq.com

网友(2024-01-01):
德生757,得劲DE105用TA8132的都是450M中频,由于AM加场效应管高放总增益够高。我的105中波强台上下5个频点都能听到,选择性不好。换LTM450H比450E、F、G好。还有灵敏度跟中频带宽成反比,换了灵敏度肯定提高。

网友:
我不负责任的给点建议
1,滤波器好不好,看元件的厂商参数,如果损耗小,那输出的信号肯定会大一些,但是五端的一定比3端的损耗小吗,最好查厂商。

2,其实现代机最不缺的就是放大倍数,但收音机并不是越灵敏越好,前级过来多少幅度的信号,后级放大多少倍数,都是有严格计算的,并不是你加强某一环就立竿见影的,反而有可能导致过载,自激,选择性下降等种种问题。设计收音机本来就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像de1105这种经典机,不会有明显的弱点让你去mod的。我觉得可能收效不大。

3,提高灵敏度,从来就不是一个收音系统优化的好方案,最好的办法永远是提升天线。

网友(2025-03-31):
滤波器好不好用数字频率特性仪,检查特性曲线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