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家伙坏了

楼主(2021-04-13):
单位的150千瓦的柴油机发电机,还是春节前用过一次,好几个月没用了,怕放坏准备运行几分钟,电瓶充电,水箱加水时发现从气门室盖上的呼吸管往外流水,头嗡的一下,坏了,20年的冬天特别冷(郑州),估计是机体里的水没放,是不是机体或者缸头盖冻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这23年了,不能那样做,有责任就承担

拆开检查,即使是缸体冻裂可以补焊修复的,不要听那些低水平维修人员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基本不用,一年也就停两次电,再说了,以为水箱放水就没事了,很注意天气预报,往年没这么冷过, ...

正因为平时基本不用,就更应当注意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供电行业,变电站里的蓄电池组,可能几年都用不上一次,可日常的保养必须严格按照运行规程进行,可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网友B:
150千瓦。末日生存可以搞一个中等规模聚居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救了,上司如果知道是你的责任,估计要倒霉了。
还是别拆了,拆开了,这错误全部你负责,不拆开,还 ...

我在这23年了,不能那样做,有责任就承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平时基本不用,就更应当注意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供电行业,变电站里的蓄电池组,可能几年都 ...

2011年,单位的直流系统班组拆销了,人员都分散到检修管理部门各班组去了。这样一来,变电站的直流系统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样晃荡晃荡过去了九年,没事。
去年某地变电站发生事故,全站交流失压,正好蓄电池组多年没人认真维护,蓄电池内部开路,断路器无法跳闸,就眼睁睁的看着主变烧到冒油。
这不,去年年底,直流系统班组又恢复了,但是代价是太过于沉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千瓦。末日生存可以搞一个中等规模聚居区了。

还有一个台300千瓦的,也归我管

楼主:
东方红6缸柴油机,联系厂家说是确定是机体或者缸盖冻坏了,要拖走修,如果是缸盖冻坏,换一个就行,如果是机体冻坏,发动机只能报废。又联系了一个修柴油机的师傅,说是确定冻坏了,百分之九十报废。就算不报废,拖车费、维修费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打算自己拆开看看(年轻时候维修过小柴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把水放干净,谁干的,还是在冬天水滴成冰的地方,

我嘛,没玩过这么大的家伙,以为水箱的水放干净就没事了 ,再说,往年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开解放牌CA-10,冬天一定要把水放干净,早上再加满

不知道机体上还有一个放水口,当时也找了,没看到,今天看到了

楼主:
经过分析,如果是机体或者缸盖冻裂,裂缝漏水不会这么快,应该是碗型塞冻掉导致水道和油道连通了,碗型塞应该是相对的,也就是外边一个大的,里面一个小的

楼主:
气门室盖里面也有碗型塞,今天晚了,明天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的师傅怎么交代你的

报告!没有师父,都是八几年农村玩手扶拖拉机时学的单缸柴油机,没拆过大家伙

网友D:
估计这次你是吃不了兜着走,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次你是吃不了兜着走,玩大了。

拆开再说吧,报废了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才4年,一共没用过10次

网友A:
估计没救了,上司如果知道是你的责任,估计要倒霉了。
还是别拆了,拆开了,这错误全部你负责,不拆开,还能遮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