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鳄鱼夹及线的选择及如何和存放

楼主(2021-04-13):
DIY带鳄鱼夹的测量线使用比较方便,纯铜鳄鱼夹容易氧化选择什么材质的鳄鱼夹好还有线材的选用,测量线表笔线多了存放也是问题,各位老师都是怎么解决的。放的比较乱现在集中放在皮带盒子鞋盒子里。

网友A:
经常用的纯铜鳄鱼夹不会产生接触不良的。除非你长期不用。我现在就是用的纯铜鳄鱼夹,挺好的。

网友B:
用挂衣钩,分类挂起来。

网友C:
怕氧化,用无氰环保镀银液,十块钱能镀2-3只夹子,刷镀不用电。

或者买电镀液和千足银原料,电镀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担心纯铜鳄鱼夹容易氧化,就选用黄铜镀金或黄铜镀镍鳄鱼夹

谢谢,过去看tb纯铜鳄鱼夹,特意看黄铜镀金开尔文夹子多,黄铜镀镍鳄鱼夹不少。还有存货不少的夹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的纯铜鳄鱼夹不会产生接触不良的。除非你长期不用。我现在就是用的纯铜鳄鱼夹,挺好的。

谢谢,是不是使用手汗造成鳄鱼夹容易氧化,确实不常用,鳄鱼夹存货没有放在塑料袋中还是比较新。
照片带引线就是正在使用的鳄鱼夹比较黑,氧化严重,亮的就是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挂衣钩,分类挂起来。

谢谢,好办法,在抽屉里放用时翻箱倒柜找不到 ,我的地方才局促连挂衣钩地方都不好找,大窗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氧化,用无氰环保镀银液,十块钱能镀2-3只夹子,刷镀不用电。

或者买电镀液和千足银原料,电镀效果更 ...

谢谢,没想到可以自己电镀,高招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DIY测试线,线材怎么选,刚刚开始弄注意线径和鳄鱼夹等焊接,连接线选电线和喇叭线粗,后来知道电压测量要关注热电动势影响,压接不焊接等等,示波器等高频线,选择正确接头和规格同轴线就行,硅胶表笔/特氟龙等等都是描述绝缘层材料,线材怎么要求。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E:
银应该不贵,但是纯银在空气中也容易发黑,渡镍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F:
电镀的鳄鱼夹不氧化啊  不过很少用鳄鱼夹,测试钩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应该不贵,但是纯银在空气中也容易发黑,渡镍应该会好很多

谢谢,纯铜渡镍好,电镀后外观不好判断电镀内是纯铜还是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镀的鳄鱼夹不氧化啊  不过很少用鳄鱼夹,测试钩用的多

谢谢,只有一对测试钩表笔,鳄鱼夹和U头多一些。

楼主:
      回家看还有一块墙面 钉了两个钉子挂上网线放测试线和表笔线 ,DIY测试线都是旧电源线铜线都有锈蚀,买了些特氟龙线做测试线1.5A线在盒子里放柔韧性不好。
      领导多次批评太乱,特批先用两天。

网友G:
我用完都是卷一圈用橡皮筋扎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完都是卷一圈用橡皮筋扎起来

谢谢,卷一圈用橡皮筋扎起来,可以试试,原来是随便团在一起比较乱。

楼主(2021-07-10):
已经从墙上拿下来了,乱作一团,按楼上方法扎皮筋理顺了。

网友H:
我是这样做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样做的,供参考:

这个好,收藏,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样做的,供参考:

谢谢分享,做的漂亮整整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