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WS-250I 逆变式直流焊机

楼主(2021-04-13):
双功能的焊机,砸坏了!

主板一面断了,几个元件坏,

损坏元件:R41 上边标100 断, R45 标102断 ,ZD12断,R33 标100断,Q6 NPN PCB52脚断。
一:请教大家这个ZD12要买什么型号二极管代换,BCP52用什么管子代换(修笔记本)
二:标100电阻是不是10欧?可用什么代换。网上找不到与之相关电路图纸。难搞!

另外PCB板断处已飞线解决!!

网友:
用D882     10欧电阻

网友A:
有时间多上几张这个焊机的图片呗!我有台通用ZX7-200I的焊机,看我的焊机主板跟你的焊机是一样的,你这焊机好像就多了块引弧板!想根据你的焊机结构也把我的焊机改成氩弧焊机!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多上几张这个焊机的图片呗!我有台通用ZX7-200I的焊机,看我的焊机主板跟你的焊机是一样的,你这焊机 ...

你真是个人才,我只知道氩弧焊机怎么改电焊机

网友(2021-09-05):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多上几张这个焊机的图片呗!我有台通用ZX7-200I的焊机,看我的焊机主板跟你的焊机是一样的,你这焊机 ...

需要一块引弧高压和气体控制板,还要装24V电磁阀和电感器,小壳子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