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这个6脚小贴片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4-13):
最近维修一广告显示屏,电源板坏了,其中这个贴片6mb35有两脚短路,请问有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替代。

网友:
六脚贴片开关ⅠC

网友A:
与下面的电路图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是LD7535,LD7535可用OB2263替换。
LD7535还可以与LD7531、LD7526、CR6848、CR6850、CR6853、SG6848、GR8836等芯片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下面的电路图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是LD7535,LD7535可用OB2263替换。

LD7535还可以与LD7531、LD7526、CR ...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下面的电路图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是LD7535,LD7535可用OB2263替换。

LD7535还可以与LD7531、LD7526、CR ...

除了4脚接了1k电阻再接管子,其他和图上一样,应该就是了,谢谢你

网友:
应该是个开关电源芯片,能知道具体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