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3525

楼主(2021-04-13):
朋友电轿上的4815充电器,和我上次拆那个差不多,100a 的免维护铅酸换了一个4860的铁锂,他问我这个能充锂电吗?输出有个开关管,不插电池无输出,跳过开关管输出电压51,短接开关管两个脚,输出电压55,都是在绿灯亮的情况下,有两安电流,负载达到2.1安,红灯亮,输出电压59,这是什么原理?线路板上有集成芯片3525,lm358,还有一个8脚芯片被抹点型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电压我知道怎么调,一但调电压三个数字都有变化,怎么破?15安的电流有点大,怎么改成电流可调,请指教

网友:
48v铅酸电池充满电的电压就是58v左右,充满转灯后,浮充电压是55v,输出那个是单向可控硅,接了电池才能输出电压,15A是充电器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充小容电瓶也没事,就是充小容量电瓶转灯电流就不准了,一般铅酸电池的转灯电流是额定容量(C)的0.02C-0.03C。充电电流是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