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测量高压的分压器

楼主(2021-04-13):
由于文中涉及到数学公式,在网页中不好排版,故所有内容以图片呈现:

网友:
有没有MF500和MF47表高压棒的数据,想自己DIY一个用

网友:
用4楼的方法较好,楼上那种测量大于1000V时,测量电路的分流接近400UA,对高压产生电路影响较大,所测得值要比真实值小很多。

网友A:
为楼主电工学知识扎实、治学严谨的精神点赞。但是实际应用不用这么复杂,您采取的是非标准内阻分压法,R1可以在手头能找到的高阻值电阻中组合,阻值范围可以很大的。这种测量方式关键点有两个,一个是分压电阻一定要考虑耐压性能,参考高压棒内部都是多个电阻串联的,目的是防止高压飞弧发生事故。再一个就是R2的稳定性与精度,这个分流电阻对测量精度影响极大,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在这里可以不用精确计算,你大致估算出阻值后,接上一个优质的电位器后,给高压输入接标准高压后一调电位器就搞定了。这好比您是在计算数轴上的某个点的精确位置,而我是用尺子监测着用笔滑动到这个位置,省事多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是不会去DIY这种东西的,因为涉及到人身安全,而且自己能力毕竟有限,嬴不了厂家。

有时间DIY的话,或者想要证明自己某方面能力可以胜过厂家的,我会选择别的DIY项目来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电工学知识扎实、治学严谨的精神点赞。但是实际应用不用这么复杂,您采取的是非标准内阻分 ...

扎实? 10kV,2.2MΩ,2w的电阻够吗?
看这制做过程,出现误差后才想起来表的内阻……

网友C:
图中电阻的标称耐压不过500V,单个电阻怎么解决问题?至少N多个串联才行。一旦上了千伏,电流的行为就不是您在低压下想象得到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扎实? 10kV,2.2MΩ,2w的电阻够吗?
看这制做过程,出现误差后才想起来表的内阻……

书本知识扎实,实际应用是另码事,万一人家用的是低内阻电源测量,也凑合吧。我手头的高阻高压电阻是拆了好几个高压棒得到的,总共也就1220M,配合四位半表测量个高内阻电源还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书本知识扎实,实际应用是另码事,万一人家用的是低内阻电源测量,也凑合吧。我手头的高阻高压电阻是拆 ...

低内阻不是更危险?四五十瓦的功率用2瓦的电阻还是高压……还低内阻……作死玩拉弧么?还跟着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电阻的标称耐压不过500V,单个电阻怎么解决问题?至少N多个串联才行。一旦上了千伏,电流的行为就不是 ...

就是,那看起来就是个碳膜,耐压不够,功率不够,材料也是有问题。测10kV不是玩命么! 高压用的电阻都是非常讲究的,碳膜金属膜都是尽量要避免的,碳质和金属氧化物膜才是首选。高压下材料还有极化效应造成阻值变化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
呵呵!实验理论可行,实际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内阻不是更危险?四五十瓦的功率用2瓦的电阻还是高压……还低内阻……作死玩拉弧么?还跟着喊好……

每个人有不同的玩法,反正我不会去冒险。我仅仅知道书本与实际是有区别的,实践当中有理论指导可以少走弯路。眼花了看帖不仔细,请管理员帮忙删除我在这个帖子里的发言吧,免得遭人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有不同的玩法,反正我不会去冒险。我仅仅知道书本与实际是有区别的,实践当中有理论指导可以少走弯 ...

我想您误会了,我不是要针对您。只是觉得他做成这个样子不值得夸赞。高压测试是个危险的领域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必须谨慎,不可太随意。书本和实际的区别我的理解不过是书还没看到位。
言辞不当之处,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有不同的玩法,反正我不会去冒险。我仅仅知道书本与实际是有区别的,实践当中有理论指导可以少走弯 ...

您对高压测量安全的关注是对的,我的确看帖不仔细,没注意到作者有很大的危险这样做。计算一下,分压电阻在测量10KV时仅仅功耗就达40W以上,真要测量的话上去就烧红了还不考虑飞弧,所以这个装置不适合高压扩展。您的观点完全正确。

网友:
楼主的思路没错,但是实际测量不能用这些元件,一是内阻太低读数没意义,二是分压电阻存在功率不够耐压不够等一系列安全隐患。我的高压棒是从专业高压棒里拆的专用高阻电阻,好多个串联后总阻值1220M,配合数字表用。从前修电视机时DIY了一个500M的高压棒配合500型表用,都嫌内阻低放弃了。所以做这些高压测量设备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才能达到测量准确与安全可靠的目的。

网友:
内阻太低,不适用高内阻电压源
利用万用表内阻10M串联方法可行
几个串联电阻分成一段,加入高压TVS过压保护,防止任意一个电阻开路造成局部超压放电打火,尤其万用表这边必须要有,安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用万用表内阻10M 和  一个大阻值电阻串联即可  比如990M     这个990M  电阻可以分成几个 330M 的用来体 ...

市售的成品高压测试棒就是这样的。

网友:
啊呀,高压有这么多问题要考虑。路过。

网友:
上图个人行为,手上只有个100M,万不得已时估测5000V(仅是家电里的高压,强电1000V这表子我都不敢测)以下,但还是太小不建议模仿,买根高压棒戴好手套穿好鞋子测高压吧。

网友:
测试高压分不同的场合和类型,很难用一个分压器包揽。

如果用在市电场合,建议使用合格的专用产品,并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实施,不建议个人制作。

早前维修CRT电器,电视机、还有示波器等上面的高压,虽然对人身的危险减小,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类分压器需要使用高阻电阻,保证分压器具有足够的内阻,如果内阻不高,测试产生的误差会很大。

电子管设备要求可低一些,内阻不必要很高,但是也要保证一定的精度。

高压测试分压器或者探头不主张自己做,对元件有一定的要求、外壳的要求也不低,还有引线什么的。

网友:
测高压,你考虑电压系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