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万用表

楼主(2021-04-14):
垃圾表用用够了,想买块好表,但我只用过胜利,求坛中老鸟推荐下最好用的表,要求准确线性好速度快,谢了!

网友:
据说福禄克不错,但我还没用过!

网友:
国产推荐优利德,售后很好

网友:
哈哈,这样问就只能推荐福禄克高端表了

网友:
没有一款表适合所有人使用。选表具体看啥工作,啥岗位。

网友:
买表也像买相机和买汽车,就算指标相同,相同档次还有各种品牌可选。

网友:
工业自动控制或者强电测量,推荐福禄克。因为工业上用途(电梯和机房UPS设备安装维修)通过安全认证是最重要的。

网友A:
业余搞家电维修推荐深圳的2大品牌。因为具有位数高(四位半只要100多元)、量程多(电容、温度、频率等等)烧表返厂免费修的特色。

网友:
搞研发的(热电偶、铂电阻测量温度,或者电池充电容量测量等等检测项目),需要测量毫欧毫伏还得买五位半、六位半台表。

网友:
楼主以前用“垃圾表”,看来还不算专业人士。应该不挑剔买个普通的500元价位的福禄克或者优立德都行。7-800元的表做工就算很好了。至于选啥品牌、那款型号,还是认真把说明书读完,自己就有判断了。

网友:
没预算一律安捷伦3458A。

网友:
题目太大,有如大海捞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怪我没说清楚,都是因为一台二手固伟8145惹的祸。以前吧用的胜利9808+觉得很好用,后来买了块二手胜利9806+,两块表一个三位半一个四位半测量是有差别想着四位半肯定准点吧一直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觉得手持表老是自动关机还要换电池麻烦就花100块买了台8145台表。问题来了,两个都是四位半测量差很多啊。所以开始了无尽的折腾,买了基准源回来一测才发现我用了十几年当着标准的9806+居然一直测的都是错误的值,还不如9808+准确。9808+当时是买的新的虽然是三位半但准确度居然还不错,9806+能校但基准源的电压都集中在2.5-10v之间,其它档位不敢确定究竟准不准。在校9806+和8145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数字表也有线性问题,也就是说虽然10v是校准了但20v不一定准啊,还有200,2000如果线性不好的话用10v基准源是没法校的。我不可能为了这两块表去买全套的基准啊,那代价还不如买块好点的表。那天喝了点酒一冲动就准备在二手的Fluke187和全新287之间做个选择,据说187便宜好用但二手的因为有9806+的前车之鉴担心精度不可靠,287新的太贵了下不了决心,还有说安捷伦34401不错我担心是更大一个“坑”,所以难以决定就发了帖子向大家请教。洒醒后我想明白了,我也不测高精度电压电流,就是强迫症作怪,其实三块表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问题:9808和9806:200mV档,以电压每隔5或者10MVP用俩表测试与源对比,看非线性是多少做好记录,一 ...

没有200mv内的源,分压电阻应该不会影响同一量程内的线性吧

网友:
9205跟了我10年  每天都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200mv内的源,分压电阻应该不会影响同一量程内的线性吧

影响表的准确度(线性度也包含在精度内)因素有很多,最核心的是表头的AD转换芯片自身的线性度,其次是芯片外围的元件质量。以最常规的双积分芯片为例,它外围的积分电容漏电大小就直接关系到线性度,第三才是各档位的分压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系数,第四是PCB板的质量,第五是转换开关触点的质量。
对于准确度,影响的因素就更多了,基准首当其冲,其次是与基准有关的周围元件。

网友:
胜利70d,几年了平均每天使用5小时,各方面性能相当不错。现在眯着眼都能按出想要的档位,
用过很多表,但最好还是选用性价比高的国产表,准度也好,

网友:
胜利vc890d皮实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搞家电维修推荐深圳的2大品牌。因为具有位数高(四位半只要100多元)、量程多(电容、温度、频率等等) ...

啥四位半表,100多元?

网友:
京东淘宝搜四位半,一百多元的一大把啊。

网友:
准不准、稳不稳能不能用十年不修就不好说了。

网友:
分压电阻不准就会导致各档位差异大。

网友:
楼主不需要买表,只需要把手头几个表送到计量检测单位,每块表画几十元都检定一次,回来把不合格的挂闲鱼处理掉,所有问题烦恼就消失了。

网友:
我的一块dt-930老表,标准源给690v电压,显示670左右。才发现分压电阻有问题。换了新的好电阻,各档位立刻均匀了。万用表每年送检一次,比每年买一块新表更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怪我没说清楚,都是因为一台二手固伟8145惹的祸。以前吧用的胜利9808+觉得很好用,后来买 ...

189 289 34401在性能上都不会是坑

网友C:
我最近也一直在折腾表, 手头的表测同一个东西,读数误差产生了心理较真,想弄明白到底哪个表准。
也想问问有哪些四位半自动表推荐。性价比越高越好,不追求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一直在折腾表, 手头的表测同一个东西,读数误差产生了心理较真,想弄明白到底哪个表准。
也想问 ...

欢迎入坑!!!

网友:
我单位的工作台买了一个二手固伟8135,防止便携表给别人拿去用不还。工具包随便买个200元左右的国产表防止到现场给人顺手牵羊或瞎用烧坏也不心疼。(曾经有个电力公司的小老板借了用一下,就烧坏了)我去,他居然不会用,在电阻档就测380V。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现场经理的。一个工地,你好意思叫他赔?经常一见面就发烟的那种临时熟人。高档暂时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