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调试】求助:运放负半周出现失真,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21-04-14):
运放为TI原厂供应的TL082C;正弦波为1KHz时,没有出现失真,输入和输出波形完全重合;
但当正弦波为10KHz时,则出现正半波是完全重合的,而负半周则出现失真。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运放原理图,增益全部设置为1:

实测波形,CH1为黄颜色,CH2为蓝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原因确定了,就是电压不够了。之前的经验认为电压不够只会造成削波失真,而这次的却相反,幅度反而变大 ...

我估计,除了电源电压不足之外,你还把CH1、CH2的信号测试点位置标反了。因为按电路图所示,不可能出现电压信号会被放大的情况。

网友:
减小幅度值或提高供电,为什么一定是5.5V供电电压要按4V摆幅呢?背手册去...... 在低压供电情况不止1.5V的限制,手册给出的是典型值±18V供电条件下±15V摆值,在±5.5V下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网友:
你也够抠门的,运放电源才给正负5.5伏。从TL082的内部电路图看,负向的电源利用率是要低一些。提高运放电源电压吧,会迎刃而解。

网友:
你的电路图也不标一标运放的电源电压………………估计是电源电压不足造成(引致负向摆幅受限)

网友:
也不排除是你的示波器探头(频响)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怪现象,也就是,CH1的信号经过这个理应没有放大能力的电路后,幅度竟然增大了。

楼主:
运放电源是±5.5V供电,能够不削波输出±4V的波形。所以肯定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

楼主:
示波器探头是普源原装的100M,而被测信号才10k,也不可能是探头频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是普源原装的100M,而被测信号才10k,也不可能是探头频响问题。

要知道是不是探头问题,把ch1、ch2的探头对调后,再测一次,就比较清楚了。

另外,把电路的ch1、ch2测试点对换来测,也有助于找到怪现象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放大能力问题。这怪现象实在是反常,只能先怀疑测试仪器。

网友:
负半周幅度都少了点,运放频率特性不同,估计要加补偿电容会好点

楼主:
经过运放后,负半周是多了一点,拉长了。

网友:
外行 ,弱弱的问,接地正常么?

网友:
减小幅度或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减小幅度或提高电源电压试了没如何。

网友:
因为ch1处的信号是电路的输入,经过没有放大能力的电路后变为ch2处的输出。现在测得ch2处的信号幅度大于输入信号,如果电路没画错的话,逻辑上推断就是测试仪器的问题——虽然楼主自认为他的仪器良好

网友:
这种运放还是不要卡着输出摆幅上限去用了,因为这种运放输出摆幅和电源范围可能不完全对称的。而且你电源和信号也没法保证完全稳定准确,稍微超一点运放就饱和了。

楼主:
问题原因确定了,就是电压不够了。之前的经验认为电压不够只会造成削波失真,而这次的却相反,幅度反而变大。

楼主:
没有搞错,输出端就是比输入要大,而且逐级增大的,第一级输出比输入大一点,第二级又更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搞错,输出端就是比输入要大,而且逐级增大的,第一级输出比输入大一点,第二级又更大一点。

不可能。这种接法的运放电路没有放大能力,测出输出电平比输入电平高,说明你的测量仪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除了电源电压不足之外,你还把CH1、CH2的信号测试点位置标反了。因为按电路图所示,不可能出现电 ...

搞技术的就是有点固执。输入输出的测试点是绝对没有搞错的。输入输出的测试点也对调过,只要是输出点,不论用CH1还是CH2,波形就是拉长了一点。
我再把前后的问题复述一遍:刚开始调试的时候,运放电源电压+5.5V和-5.2V。正弦波经过PGA和PGB后,负半周比理想情况拉长了一点,上下不对称了,靠近波谷的部位局部拉伸了一点,变尖了。然后经大家的指点,我把运放电源电压升高到+6.5V和-6.2V;负半周波谷的失真消失。为什么一开始供电电压设置的这么低,主要是为了降低功耗。我也不是盲目降低电压,而是做了实测:+5.5V和-5.2V供电时,运放饱和输出方波幅度是±4V。当时经验不足,认为只要输出幅度不超过±4V就可以了。
这个运放失真的问题算是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LCR调试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技术的就是有点固执。输入输出的测试点是绝对没有搞错的。输入输出的测试点也对调过,只要是输出点,不 ...

我不是搞技术的,我只是业余喜欢玩电子。你说固执也好,较真也好,没所谓。

我之所以纠着那个怪现象不放。一是确实有些怪,与一般认知不一样。二是你的测试仪器、测试接法有没有问题,还不是很确定。第三,如果确实是实际发生的,那说明咱的认知有限,而深究其中原因,则可从中(通过实践)获得超出书本的知识。

现在你把情况交代得很清楚了,那就可以排除你测试方面的问题。至于怪现象的发生原因,我水平有限,不知道答案。但估计,跟我上次遇到的ne5532运放扩流电路出现波形异常多少有些类似。这里,可能是tl082在接近摆幅限制时,由于SR不足(出现SR转换速率不足的失真),此时环路负反馈已偏离了理论的预测,失去对输出电平的有效控制而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