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到面板的插孔,为什么都不用屏蔽线

楼主(2021-04-14):
如果用电脑做胆机音源,这段不屏蔽的音频线是不是影响很大?

网友:
电脑输出阻抗较低短距离可以,长了还是有干扰,胆机的输入阻抗较高,你的变换阻抗才能用。

网友:
没事,我就是这么听的,最多加个胆前级。

网友A:
        电脑的工作都是数字信号的运算与交换过程,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板卡之间靠的的是金手指接入,不存在屏蔽问题,只有前面板到声卡与USB口靠的是数据线接入,这里的数据线是抗干扰的D+,D-,5V+, 5V- 每条都并有接地 线。你要注意有的时候USB设备用前端接口不工作,只能用后端的主板USB接口,况且还有2.0与3,0的区别。如果你需要USB延长线,这条线是用屏蔽线的。电脑主板上或独立声卡上的耳麦插口不用说了,前面板的插口同USB问题,耳麦的听筒(耳机)是输出信号不同于胆机的输入插口,自然不用屏蔽,麦克(本身有屏蔽)是输入信号,理论上还是有干扰的,应该用主板上的插口或者独立声卡上的插口。从前机箱不带前插口,后来为了方便与卖点增加了前面板插口,主板插座跟进。你注意到没,台式电脑的电源都有两级抗干扰,你用的USB等外面的数据线包括显示器的线都带有磁环或磁珠来避免干扰。
       电脑主板是关键设备,有的山寨品就存在干扰,甚至有交流声,DIY攒机就用华硕,微星一线主板。声卡用华硕与创新的,雅马哈原来挺火现在可能没了。
       机内数据线不用屏蔽,你用声卡做音频源机外还是需要用屏蔽线的。

网友:
电脑怎么能做发烧的源呢,你这是乱来!
怎么也得买个几千块的播放器,还得用锌锰电池的!

网友:
有的品牌机还是用屏蔽线的前置音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工作都是数字信号的运算与交换过程,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板卡之间靠的的是金手指接入,不存在 ...

很专业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工作都是数字信号的运算与交换过程,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板卡之间靠的的是金手指接入,不存在 ...

于版学识丰富

网友B:
用电脑放音乐本来就是个玩具,别指望它发烧

网友:
给力给力

网友:
高端声卡,都是背板输入输出音频信号。前置音频输出是给板载声卡连接普通低端耳麦用的,要是想使用多声道音频输出,还是要在主机背板输出口上接线。

网友:
早期的机箱都是屏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放音乐本来就是个玩具,别指望它发烧

电脑有的还是很好的,用它播放无损音乐,不比CD机差。

网友B:
电脑有的还是很好的,用它播放无损音乐,不比CD机差,      估计你好的CD机没听过吧,频响很宽,动态也很大,电脑怎么能与CD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有的还是很好的,用它播放无损音乐,不比CD机差,      估计你好的CD机没听过吧,频响很宽,动态也很大 ...

就因为这句“估计你好的CD机没听过吧”,害了多少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因为这句“估计你好的CD机没听过吧”,害了多少人

他说的并不夸张。CD机是干啥用的?不就是专门播放音频CD的专用机子么。而电脑播放CD音频,只是一个功能而已。从设计之初,就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怎么可能期待它们会一样。

网友:
马CD做不小,因为他用的原件不可能都用贴片,发烧器件好像没有贴片吧,它只能做的这么大,还要考虑数模分开等等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一遍,尽量使用独立声卡,板载集成声卡干扰声很大且无法消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并不夸张。CD机是干啥用的?不就是专门播放音频CD的专用机子么。而电脑播放CD音频,只是一个功能而 ...

现在USB数字界面+DAC不比CD机差,关键还不用买昂贵的CD,无损原盘到处都是还能DSD,只要不是骨灰级发烧友应该都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USB数字界面+DAC不比CD机差,关键还不用买昂贵的CD,无损原盘到处都是还能DSD,只要不是骨灰级发烧友 ...

不发烧,怎么会诸多挑剔呢?你说是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品牌机“戴尔‘没有前置口。以前用的金长城的也没有前置口。都是板载AC97卡,发烧级的7.0声卡售价2~3千元。

网友:
感觉短距离的有没有屏蔽都无所谓

网友:
输出阻抗低到足以推导耳塞,要屏蔽线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