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扫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1-04-14):
先谢palyer坛友的无私奉献,再次感谢palyer.还感谢坛友们经验共享.
单片机是第一次玩,蛮好玩的.
因个人的需要把程序(不会编程,只会剪切,复制,粘贴.)和电路做了适当的改变.
程序---只限于AM-1)加了中频450khz,(430k--470k),2)中频455khz(435k--475k),3)中频465khz(445k--485k),留下设置菜单.阉割了(FM扫频和中频,100hz-
          -20khz,1khz,自定义 扫频,自定义单频.)
电路---加了AD817信号放大(2Vp-p),NE555方波发生电路,用微动开关来代替编码开关.328模块用9V供电.

频标

频标

锯齿波

锯齿波

中频

中频

底部

底部

上部

上部

网友:
厉害啊,有修改版啦。

网友A(2024-09-15):
你好,可否共享一下电路图和代码?
本人也只对中波感兴趣,也想去删减player老师的代码,既然您已经做了,可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否共享一下电路图和代码?
本人也只对中波感兴趣,也想去删减player老师的代码,既然您已经做了, ...

看你的头像,似乎是一块采用LA1135芯片收音板,(我手中有一块))不知你是否有这板的引脚接线,或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否共享一下电路图和代码?
本人也只对中波感兴趣,也想去删减player老师的代码,既然您已经做了, ...

请参考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头像,似乎是一块采用LA1135芯片收音板,(我手中有一块))不知你是否有这板的引脚接线,或相关资 ...

我最近在折腾LA1137,刚搞出声音,有两个pin还没弄明白。
我也搞到两个LA1135的模块,还没来得及折腾
听说LA1135和DBL1019是一样的,论坛上有好几个前辈已经搞过了,也有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请教大神,电路图中的555是为了产生频点信号吗?
可是它与锯齿波并没有对齐,只是作为尺子,不顶端对齐吗?还是我没有看懂电路,求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电路图中的555是为了产生频点信号吗?
可是它与锯齿波并没有对齐,只是作为尺子,不顶端对齐 ...

555可以不用。跟扫频无关,应该是个人需要才加的。频点信号是328的A0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折腾LA1137,刚搞出声音,有两个pin还没弄明白。
我也搞到两个LA1135的模块,还没来得及折腾  ...

谢谢啦,有空鼓捣鼓捣吧,放在一边都已经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55可以不用。跟扫频无关,应该是个人需要才加的。频点信号是328的A0端输出。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