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机扩频求解

楼主(2021-04-14):
双ECC92高频头,FM到100,想改到108,应该改哪几个参数。这个图不太懂,有老师指点下原理吗?拜师了!

楼主:
Ec92,多写了个c

网友:
扩频就不是原装的了。好像是电感调的哦。

楼主:
是电容调谐

楼主:
小双联电容

网友A:
扩频应作整个波段,选两个点,例如原80----100.移向88---108.   选85移动成为93.     95移动成为103.

先在原85点位置上,接收一个87的讯号,调本振线圈间距变大,使能在这位置上调谐收到87,调天线线圈使讯号最强.

然后在原95点位置上接收一个97的讯号,调本振半可变向小,使能在这位置上调谐收到97,调天线半可变,使讯号最淫.

如此两兆两兆向上移,没多长功夫,便移动成功.

不要怕两兆两兆移动麻烦,有些心急吃热汤丸的人一下子就移到位,结果跟丢了,调来调去 ,又发[急! 急!急!求助贴],

把机子调坏放弃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频应作整个波段,选两个点,例如原80----100.移向88---108.   选85移动成为93.     95移动成为103.

先在 ...

主要不知动哪几个元件,请指教

网友B:
接收频率范围是靠振荡电路决定的。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而且整个波段频率覆盖范围,是靠电感与电容的配合实现的。一般来说,高端频率上升,低端频率也会上升,所以,还要看原来的频率覆盖范围。以免高端升了,低端却收不到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大图,让会改频的老师看得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频率范围是靠振荡电路决定的。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而且整个波段频率覆盖范围,是靠电感与电容的配 ...

原理都知道,只是能不能具体电路上说一说,改哪几个电感,变哪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都知道,只是能不能具体电路上说一说,改哪几个电感,变哪几个电容!

连振荡槽路都分不清?用个铜螺丝接近线圈,那个跑台,哪个就是振荡线圈,

网友:
德机改频较麻烦,振荡线圈决定频率,光靠调磁芯和调整微调电容不一定收到满意的效果,先把振荡线圈减少一圈再调整,如接收频率向高端移动了再调整天线线圈,当然首先要找到振荡线圈,11楼的方法可取,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实体照片让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