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9X系列示波表改锂电后电量显示不准问题解决

楼主(2021-04-14):
FLUKE 19X系列示波表改锂电后电量就是满电也只显示1格,而原来镍氢有5级电量显示。
主要是镍氢放电电压范围和锂电不一样。镍氢(11V-7V),锂电(8.4V-7V),7V以下关机。
所以需要调整送到MCU检测的电池电压尽量一致。
查看了电路找到电池分压网络,调整电阻阻值,完美解决,现在锂电充满电显示满格。

网友A:
这么改,低电不就不准了么,低电如果不警告的话,测量电压会偏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低电不就不准了么,低电如果不警告的话,测量电压会偏高很多

您没看电路啊,现在8.4-7v之间有5级电量显示,您还需要什么警告??

网友:
8.4自然一格,不影响使用,似乎是无所谓的事情啊。

楼主:
到最后一级电量(大概7.1V左右)系统会警告,系统低于7V会关机,这是软件设定,没法修改。其实在7V左右锂电还有20%左右电量。

网友B:
这表用三只3.2V磷酸铁锂串联,估计不用改线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用三只3.2V磷酸铁锂串联,估计不用改线路就可以。

确实是,就是铁锂能量密度低,18650也是2并3串,估计最多和原来容量差不多

网友(2021-05-16):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就是铁锂能量密度低,18650也是2并3串,估计最多和原来容量差不多

我用的小米充电宝里的18650电池改的,三并两串大约10000MAH,比之前的强太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我也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就是铁锂能量密度低,18650也是2并3串,估计最多和原来容量差不多

18650也是2并3串

12.6V電壓會不會燒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