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雷3P8收音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14):
今天收到春雷3P8,发现指针位置与刻度盘不符,拆开后看到调谐拉线中间一段的下边一根线被固定在机壳中间的一颗螺丝上,觉得可能是上家勉强瞎接的。想请教坛上老师和师傅,这中间一段线到底是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
这个调谐拉线设计很巧妙

网友:
熊猫B802也是如此

楼主:
谢谢!仔细看了熊猫802-1的拉线,跟这春雷机相似。春雷机拉线问题出在接拉线的螺丝金属垫片被放置反了,再把它放正(接线的一面放在上端),这样走线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无线电》1965年12期:熊猫802半导体收音机的说明里介绍,拉线传动这样接可以使指针行程扩大一倍,传动比较平滑。

网友:
杜鹃613也是这种拉线

网友A:
品相真好啊,恭喜得宝!和我的熊猫802拉线结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相真好啊,恭喜得宝!和我的熊猫802拉线结构一样

是的,跟熊猫802的拉线结构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