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h桥mos代换KIA20N50H和G20N50C差别很大吗?

楼主(2021-04-14):
没有经验,觉得都是20n50,装上不能工作,拆下对比,差异很大!求指点
对mos管了解不深刻

楼主:
别的部分已经弄好了,已经升压到300v,就差斩波输出了。
8只斩波管,7500b驱动,分成两组,一组有漏级电阻,一组没有,这难道就是修正弦波???

网友A:
电压不同,电流差10倍。具体要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同,电流差10倍。具体要看资料。

都是20n50,电流差那么多?不都是20A的吗?如果一个是20A,那差10倍的就是2A,可这个封装,怎么也不像2A的呀!

封装是一样的!体积一样大

楼主:
我觉得20n50就是20A500v的,难道不是这样?

楼主:
这个是G20N50C的参数

这个是KIA20N50H

网友:
看3个电容Ciss Coss  Crss   还有一个trr

网友B:
主要看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导通电阻

一个0.26,一个0.27,可以吗?

网友C:
会不会买到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买到假的了;

这个!汗呐!不具备分辨真假的能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汗呐!不具备分辨真假的能力

是不是没测试就直接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测试就直接装机了?

测量了,坏到没有坏,就是性能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量了,坏到没有坏,就是性能不一样

不知道您是怎么测的,曾经有一次买了几十只这种管子,做个小附件,“批量”测试方便快捷,可靠性尚可。

三个3mm的铜柱按TO247的管脚间距拧到木板上,12V接个灯泡到D极铜柱,S极接地(12V负极),G极铜柱接个100R电阻+微动开关到12V正极。
测试时将管子插到铜柱的螺纹孔内,点一下微动开关,灯泡亮且持续10秒以上亮度不变,基本就没问题了。如果不亮或者亮度有衰减,证明管子坏了,不能用。

灯泡功率决定测试电流,我用了个55W的汽车灯泡,电流4.6A足够大,测试比较可靠。还能从管子发热程度判断Rds是否偏大,如果批量里有某值管子发热明显偏大,最好也淘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您是怎么测的,曾经有一次买了几十只这种管子,做个小附件,“批量”测试方便快捷,可靠性尚可。 ...

谢谢!方法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恒流电源,设置5A电流来测试开通和截止,考察导通时的压降来观察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