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R--84收音机

楼主(2021-04-14):
刚入手1台价格350元,不响,原封未动未修。空气三联索尼TR--84,请教各位大师问题:1)电路图D1二极管作用是什么?2)如果有坏的,高频和低频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替较好?3)如何修旧如旧,比如电解电容肯定全部更换,怎么样才能保持原貌?4)2号电池不常见,用什么型号代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我以前也听了网上有些师傅的话,把到手的老机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但也未见其在收听性能上任何改善 ...

一般收音机除了槽路电容和垫整电容以及中和电容等几个要求比较高一些,大部分的旁路、去藕、滤波、耦合电容只要没有不通或短路就都可以用,即使误差大一些也关系不大,而且现代电容器质量也不见得比老电容器好。

网友:
感觉D1是AG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解电容要全部更换?既然要修旧如旧就没必要这么做,除非确定有问题的。这机器很不错的!

说得对!我以前也听了网上有些师傅的话,把到手的老机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但也未见其在收听性能上任何改善。其实,对极大多数的老机来讲,没有必要换电解电容,只有少数电解电容确实有问题的才适合换。否则,即使把机子搞得面目全非,也不见得在收听效果或音质上有什么改善。

网友B:
为什么电解电容要全部更换?既然要修旧如旧就没必要这么做,除非确定有问题的。这机器很不错的!

楼主:
这是电路图

Sony TR-84 schematic1.pdf

网友:
电路图D1二极管作用是混频, 二极管混频的收音机少见, 这个收音机只有一个中波段

网友:
电池最好办,你去搜一下五号转二号电池筒

网友:
SONY空气连晶体管收音机,这有4-5十年了吧

网友:
机器品相好!

8管超灵敏度!

网友C:
此机我也 有一台,三极管基本上坏了买不到了。难搞得很 ,NPN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我也 有一台,三极管基本上坏了买不到了。难搞得很 ,NPN锗管

用硅替替了

网友D:
高频管用硅的

低频管找几只参数好的3BX31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元好便宜啊,在那买的?

闲鱼上买的,主要是玩玩,所以价格能接受才买的,否则不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管用硅的

低频管找几只参数好的3BX31用用吧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高频管最好找3BG管子代换,不常见但也不是没有。这个中放AGC前后关联,换硅管对工作点影响很大,AGC较难调到合适的位置。高放级倒可以换硅管单独调工作点。低频管就3BX管就行。

网友:
用国产硅管,俗称草帽管一次性更换在调整整机工作点,也就是集电极电流就行了。不过这个机子有调谐高放连,灵敏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