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画面

楼主(2021-04-15):
论坛的各位大大们,显像管电视画面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在转换别的画面时两边就和失真一样进来几毫米的歪歪扭扭的黑边是怎么回事,还有下方显示字体《就和中央新闻频道下方显示的字体》的长条中间高两边低是怎么回事,望懂得大大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校枕电路元器件老化而引起图像变形失真现象。通常该电路电解电容老化原因占大多数。

网友:
行不同步。。。

网友B:
枕形校正电路有问题,大多数是电容漏电或容量不足

网友:
25寸crt吧,4楼分析正确。高清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枕电路元器件老化而引起图像变形失真现象。通常该电路电解电容老化原因占大多数。

看来您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枕形校正电路有问题,大多数是电容漏电或容量不足

你好大哥这个是六寸的韩国进口p制库存全新小彩电,98年产的。是放的时间长了,电容变质了吗,我对电路知识就懂一点,把全部电容换一遍效果能好吗?谢谢

楼主:
电视下方显示字体中间高两边低也是电容的问题吗?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的事。。。。。

网友C:
显像管的还是液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的还是液晶的?

液晶的没有枕形校正电路

网友:
都不上图,说个狗屁。

网友D:
这叫枕形失真,可加小磁铁修正,或部分拆掉偏转线圈里面的校正磁条。侧边波浪摆动是电源滤波不足,可换开关电源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枕形失真,可加小磁铁修正,或部分拆掉偏转线圈里面的校正磁条。侧边波浪摆动是电源滤波不足,可换开关 ...

老哥这种小电视哪儿搞得,多钱一台啊。我也很喜欢这种小电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这种小电视哪儿搞得,多钱一台啊。我也很喜欢这种小电视。

某鱼上多的是,一般要300块,这个现在只要170,是目前叫价最低的。我都是花100块买的,3台彩色的7寸,14寸,10寸运费分别花23,36,48块。9ac9LXWfI5wO https://m.tb.cn/h.4r3ECE2  快来捡漏【小彩电,华通小彩电,八五新,通电屏幕图像不满屏色彩不正常,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鱼上多的是,一般要300块,这个现在只要170,是目前叫价最低的。我都是花100块买的,3台彩色的7寸,14 ...

你发帖这台多钱搞得啊,这个很清晰,我看了你发的链接他那台一点也不清楚。

网友:
我搞的几台都比较便宜,但都需要修理。我的这台SOMY是100块买来的病机,不亮。修整后亮机,但画面几何失真比较大,有回扫线,还需进一步打理。这种小机子清晰度应该都一样,生产厂家就那几家。别买有痕印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又仔细看了连接中的小电视机,他这台色会聚调乱了,图像色彩拖尾。管颈上有三组磁环,分别是两极磁环,四极磁环和六极磁环,就是用了调色会聚的。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