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的这个故障少见

楼主(2021-04-15):
       用了二十多年的剃须刀,除换过电池一直没毛病,近来不知何故刀头转动无力,刮不了胡子。换了新电池依然如故,不装刀头也如此。
开机测电池电压1.5V,测电机端电压1.0V,有点低,测其他元件均正常,一头雾水,毛病出哪儿啦?
      偶然发现开关有点热,再查查还的真的发热,难到问题出在这儿?拆下开关,发现铜箔稍有点发黑(遗憾没拍照留存),不至于发热吧,
既打开了就常规处理一下吧,然后焊回原位。再开机居然好了,测电机电压1.4V,正常。完美修复!不过这个故障太少见了,有点意外。

网友:
这开关有另卖的吗

网友:
我家也有一把也是开关坏了

楼主:
不是的,焊下开关,用刀片撬开开关,处理年久氧化的开关簧片即可。

网友A:
机械开关金属面氧化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开关金属面氧化常见。

是的,毕竟是二十多年了。此开关金属面氧化并不严重,只是有点变色,不黑,在1.5V电压下引起发热(实际是温热并不烫),本人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23年了,换过一次刀头和电池

网友:
铜箔处理干净后最好涂上薄薄一层硅油可延长氧化的时间。

网友B:
剃须刀之类的用具放置的位置都相对潮湿些,时间久了铜箔氧化正常,发黑倒不至于,发乌导电不好倒是常见。

我收藏的几个日本充电理发器,打开一个看,线路板上开关处是镀金的,放置几年和新的一样,用螺丝刀刮刮,还很厚。看来一分钱一分货。

欣赏一下

网友:
有一个电池漏液了,腐蚀很久了,线路板上敷漆的铜箔都腐蚀的断的断断续续了,唯独镀金的开关位置完美如新。

网友C:
请问师傅,我的飞科剃须刀天气冷起动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剃须刀之类的用具放置的位置都相对潮湿些,时间久了铜箔氧化正常,发黑倒不至于,发乌导电不好倒是常见。
...

镀金的不易氧化。铜箔开关频繁使用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师傅,我的飞科剃须刀天气冷起动不了,怎么回事?

应该和天气没关系吧,还是天冷充电电池放电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