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DM-8145台表线性问题

楼主(2021-04-15):
一台8145怎么也调不好,陆续换了主芯片7135,换了积分电容,换了运放LT1055,换了10倍1倍切换继电器,自检显示0.9999,现在基本可用了,但相邻的高档位和低档位测同一电压相差一个字,比如用20v档测1.2367v换高档位分别显示1.238、1.25、1.4,虽然只差一字但强迫症不能接受啊,一般手持表都不带这样的啊。换多只不同的7135比较发现有不同,有的是大一个字,有的是小一个字。请大家帮我支下招,该如何来查?

网友:
买一个五位半的表,在最后位置贴一块纸挡住,就治好了病。

网友A:
没救了,是你自己没救了,这正负一个字误差是AD转换原理上固有的,神仙都没有办法消除掉的。你去认真看看芯片的双积分转换原理,真正消化了再回头思考这个问题吧。不读书的后果在楼主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想想还是编辑一下,原来的文字不做改动。底下是增加的文字:
芯片内部有个计数器,显示的数字式从计数器里来的,计数闸门开启和计数脉冲(芯片里的时钟发生器)配合时,客观地会产生正(多计)或者负(少计)一个脉冲的结果,就这么简单,神仙也没法的。这还是在基础档位,如果是倍率档位,这种计数器误差还成倍地产生。楼主去看看说明书就可以发现,有的档位附加误差是正负几个字甚至10个字。
但是你的自检显示应当是10000才对。产生正或者负的一个字跟自检无关。

网友B:
这个和线性没关系吧?为何不考虑下分压网络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救了,是你自己没救了,这正负一个字误差是AD转换原理上固有的,神仙都没有办法消除掉的。你去认真看看芯 ...

受教了,就自己瞎折腾还真没有认真学习过原理。不知7129是不是双积分,手持表怎么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线性没关系吧?为何不考虑下分压网络的精度?

不光和线性没关系,也跟分压电阻串没关系的。
分压电阻产生的误差一般是固定不变的。极少数会因为上、下电阻的分散误差形成不固定的随机误差,在业余制作的时候出现的几率大一些。工厂化生产的表从质量控制角度看,不会产生这种问题的,除非电阻串当中混入了不同厂商不同批次的电阻器。常规生产中,都会注意对电阻进行筛选老化、再筛选再老化,淘汰掉一批早期出现瑕疵的电阻,才进入生产安装。如果批量很大,那就对PCB半成品板进行检验筛选,那样情况就会复杂一些,这要看具体厂商的具体质保规程怎么操作。
反正我们在为军工部门生产仪表的时候,怎么地也要保证分压电阻的一致性,误差飘动的可控性,包括温度系数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就自己瞎折腾还真没有认真学习过原理。不知7129是不是双积分,手持表怎么没有这种情况?

ICL7129是一种改进的双积分内部是5.5位的,而且ICL7129属于ICL7135的改进型,所以ICL7129表现可以更好。

网友(2024-01-06):
请问楼主用的是那家的电容,我在淘宝买过十几家的换过没有超过原始999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