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Keil里面添加STC头文件

楼主(2021-04-15):
比方说我想使用STC15W201S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我现在已经使用最新版的STC-ISP把STC的头文件添加到Keil里面了,Keil头文件目录里面已经有这么些H文件了,Keil里面已经能看到STC系列单片机型号了,但是这里面的型号仍然比较少,例如我找不到STC15W201S这个型号。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直接选择相近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A:
应该用不了,编译器是兼容的,但头文件绝逼不兼容
宏之类 和寄存器什么的只能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不了,编译器是兼容的,但头文件绝逼不兼容
宏之类 和寄存器什么的只能自己写

使用STC-ISP软件向Keil里面复制头文件,是宏晶公司推荐的做法,总不成这单片机生产商搞出来的办法,还让客户无法使用Keil编程吧?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么别人是怎么对不在Keil清单里面的STC单片机编程的?难不成所有标准C51之外的东西都都自己写?

网友:
我是用通用的头文件,没有再sf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STC-ISP软件向Keil里面复制头文件,是宏晶公司推荐的做法,总不成这单片机生产商搞出来的办法,还 ...

Keil只不过是商用集成开发环境(IDE),和VC++之类没本质区别
你找到 include 文件夹,把需要的头文件拷进去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只不过是商用集成开发环境(IDE),和VC++之类没本质区别
你找到 include 文件夹,把需要的头文件 ...

问题是,我手头没有那头文件。从哪里去找这头文件?stc官网也没单独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不了,编译器是兼容的,但头文件绝逼不兼容
宏之类 和寄存器什么的只能自己写

看数据手册,15W201S跟15W204S仅仅是SRAM容量不一样,别的一样,这种情况,头文件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15W201S跟15W204S仅仅是SRAM容量不一样,别的一样,这种情况,头文件不能通用?

难说,试试看吧,STM8S003 STM8S103出厂容量不同,但实际是相同的MCU

网友B:
为啥还沉浸在8位机的泥潭里

网友C:
STC的烧写器有所有头文件,无论是拷贝还是直接出文件都能做。 好好研究那个烧写器吧。那玩意是神器。

另外STC15不如STC8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的烧写器有所有头文件,无论是拷贝还是直接出文件都能做。 好好研究那个烧写器吧。那玩意是神器。

在您的提示下,从STC-ISP程序里面,找到这单片机对应的头文件了,确实是一个头文件对应多个型号单片机的。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纠结,51几乎全线通用,注意rom和ram用量就可以了.

网友D:
头文件基本上是通用的,型号选择只列出了一个系列的其中一个型号。只要选对系列,注意rom和ram就行。在下载时程序过大会报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啥还沉浸在8位机的泥潭里

我买100斤大白菜,你非要我开个奔驰加重50吨的大卡车,你还笑话我为啥境界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文件基本上是通用的,型号选择只列出了一个系列的其中一个型号。只要选对系列,注意rom和ram就行。在下载 ...

知道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100斤大白菜,你非要我开个奔驰加重50吨的大卡车,你还笑话我为啥境界这么低?

价格差不多,你选自行车而不是三轮车?

网友:
我老板要把一台电机启动停止不用按钮,用PLC加触摸屏,我说浪费,他说给客户看了,感觉高科技,小声说,就是装个逼,完全没必要。

网友:
下载一份stc15的pdf文档,里面有说明的,STC15W201S跟STC15W204S的区别就是201s是1k程序空间4k eep rom,204s刚好反过来,有4k程序空间1k eep rom,所以你只要选择同系列的,然后在自己型号的空间之内编写程序就行了。如果你仔细查看的话,就会发现,keil里面的型号,都是同一个系列里面的程序空间最大的那个型号。最关键是下载的时候不要选择错型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