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工频变压器使用电感滤波

楼主(2021-04-15):
开关电源里比较常见,输出电感滤波,计算公式是带占空比的,也就是方波
如果我工频变压器,全桥整流后,使用电感滤波要怎么计算呢?
书上只看到电感滤波适合大功率场景,滤波后是0.9U,并没有详细的计算方式
网上也没有,所以求助下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点,完全没有电流时那个电感和没有他也差不多,基本是电源电压1.3-1.4的关系。随着电流增大它的输出 ...

还是工频变压器可靠。

网友:
工频的电源还真没,见过加滤波电感的

网友A:
首先一点,完全没有电流时那个电感和没有他也差不多,基本是电源电压1.3-1.4的关系。随着电流增大它的输出电压就下来了。下到0.9电源电压。没必要计算,随便一个EAD软件都可以模拟出来。

网友:
你只要买音乐传真功放,打开机壳就会明白一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点,完全没有电流时那个电感和没有他也差不多,基本是电源电压1.3-1.4的关系。随着电流增大它的输出 ...

是好办法,可以仿真

网友B:
估计你们都没买过音乐传真功放吧,不知道它的电源系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们都没买过音乐传真功放吧,不知道它的电源系统呗

  没听过,还请详细讲解

楼主:
仿真了一下,50Hz低频下电感需要非常大才能滤除交流分量,得不偿失
高频下效果非常的好,可能比电容滤波效果还要好

网友:
楼主,音乐传真功放它的电源系统里,滤波电容只有6800uf,但它在每个正负极中都串有个比电容体积还大很多的电感,这就是英产音乐传真的专利,当时我购买这功放时,商店特别介绍给我听,我不信,商店有几台样品,都是开壳用玻璃盖上的,并且指给我看,电路板上标注的是L,并不是C

网友:
电感滤波利少弊多,不建议用。只有可控硅相控电源里必须要用它。
弊多说的是电感具有反(向感应电)压,对功放管工作状态不利,还有就是体积重量巨大,功耗也大。一般是工业上用的多,比如我給炼钢的中频炉逆变电源上用的。

楼主:
继续仿真,之前的仿真信号源有些问题,噗现在调整过了
大功率时用才能用电感滤波,这点无疑,另外依旧是50Hz低频问题,需要很大的电感下图100mH的波形
另外就是采用π型的RC滤波器效果将会比直接使用单个的大电容滤波效果好,但功率有限,只适合小功率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了一下,50Hz低频下电感需要非常大才能滤除交流分量,得不偿失
高频下效果非常的好,可能比电容滤波效 ...

电感加电容配合使用,您仿真试一试。之前看有人说小电感配合电容使用,可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加电容配合使用,您仿真试一试。之前看有人说小电感配合电容使用,可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仿真过,搭配的不好的话,会起振,出现倍频什么的
尝试下来RC滤波器效果是最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过,搭配的不好的话,会起振,出现倍频什么的
尝试下来RC滤波器效果是最理想的

那就不太懂了。我最近也是买了很多电感,喜欢用电感滤波的电源

网友A:
仿真也不能用50毫亨电感呢,凡是个滤波电感少于5H都不好意思说是电感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也不能用50毫亨电感呢,凡是个滤波电感少于5H都不好意思说是电感滤波吧。

5H一个电感像变压器那么大,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电感滤波,后面要加电容,否则,可能震荡,电路调试是一定要连接可靠,才能通电,我调试时,连接不可靠,有时带电换元件,把万用表击穿了,后面的电路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