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师的超动态宽频响机快装完了,波段开关怎么装

楼主(2021-04-15):
在万能板上练了一阵收音机后,有了点调试经验,现在开始装苏老师的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了,其它都没问题,就是波段开关怎么装,
下面波段开关下红圈的位置和左边pcb板上红圈位置要靠在一起吗

网友:
有没有清晰的整机原理图

网友:
拍一张铜箔面图上来,就可以知道如何按了

网友A:
看看这几个图片能否帮到你

楼主:
谢谢aajzfa老师的图片,看到波段开关的突起是在上面,会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几个图片能否帮到你

这两个变压器平行安装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变压器平行安装没有影响吗?

以前很多收音机都是这样安装

网友:
装好了发个视频上来啊,看看传说中的3P5比普通收音机好多少

网友:
电路板做得漂亮!

俺喜欢赤膊的铜箔走线,现在的所谓组焊层,穿衣戴帽的,多此一举。

一些50-60年高龄的收音机的赤膊覆铜板,从来没有见过有烂掉的。

网友:
淘宝上买了套件,跟这不一样,还没装

楼主:
现在卡在调中放曲线上了,很难调啊,在中波段调中放曲线很容易自激,在短波1调中放曲线还可以,扫频信号在短波外接天线输入,好象agc能力较强,不懂有没有削顶,晚上听了一下,中波收台是比较多,噪声也比较多,短波收台也比较多,噪声比中波段小一点,可以增益高所以噪声大,我自已diy的收音机好象噪声没有这么大,还时不是有嚓嚓声,音质确实不错,收到强台噪声小,最强台音量比一般强台的音量还小,好象agc控制不平稳,信号越强,agc越强,所以输入信号越大,声音反而变小了,明天白天继续收听看看,另外要想在中波段调中放曲线,扫频信号从哪里输入比较好

网友C:
这个套件我装过,当时发现既有高、中频自激,也有低频自激。
低频自激的原因是前级放大量过高,同时BG8和BG9的FT较高,工作非常不稳定,调整音量都会引发自激,而且功放管b-e在直流上是短路的,也就是没有偏置,只能工作在乙类,小信号失真严重。
高、中频自激跟布线有一定关系,而且BG1和BG2的电流稍大些就会在中波频率低端发生自激,原因是该机中频放大量非常大,中频很容易再窜入高放级,另外该机是单管混频,无法隔离高、中频,信号,中频,还有本振过强都会发生高、中频自激。

楼主:
哪就是说该机没有传说中哪么神罗,我电流按图纸调到图纸数值,中频曲线在短波1档上从天线输入扫频信号,中频曲线基本成矩形形状,其他无可调之处,没有6V电源,我用两个锂电池串联电源7.4V,试听效果,听台量和我DIY的机子差不多,噪声比较大,中波高端能清晰收到1593KHZ,低端能收到531KHZ弱台,中间1080KHZ能清晰收到外市台,因该统调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卡在调中放曲线上了,很难调啊,在中波段调中放曲线很容易自激,在短波1调中放曲线还可以,扫频信号在短 ...

最强台音量比一般强台的音量还小,好象agc控制不平稳,信号越强,agc越强,所以输入信号越大,声音反而变小了

这不是AGC控制不稳,反而是高灵敏度接收机的普遍现象。
强信号下,特别是本地台,强大的信号将背景噪声压得很低,信噪比达到54dB的水平很普通。收远地弱台的情况下,放大量基本释放,环境电气噪声叠加在信号的背景上,听起来声音会很响。其实此时只要查看一下频谱,比较强台的语音幅度与弱台的语音幅度,两者相差不大,但背景噪音弱台远高于强台,于是从扬声器里出来的平均声压便要高过强台,这是听感上觉得弱台声音比强台大的主要原因。

测试一下检波输出,强台的直流成份要高于弱台的直流成份,其中的调制音比例不可能倒过来,这也可以验证强台的声音其实不比弱台低,听感上的“音低”只是一个错觉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套件我装过,当时发现既有高、中频自激,也有低频自激。
低频自激的原因是前级放大量过高,同时BG8和B ...

我的套件与你的情况一样,自激,反复调试偏流,反复调试中频曲线,都无法改善。现在懒得搭理了,扔在墙角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就是说该机没有传说中哪么神罗,我电流按图纸调到图纸数值,中频曲线在短波1档上从天线输入扫频信号,中 ...

你没调好,调好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卡在调中放曲线上了,很难调啊,在中波段调中放曲线很容易自激,在短波1调中放曲线还可以,扫频信号在短 ...

中频扫描信号从BG2基极输入,串个几百皮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套件与你的情况一样,自激,反复调试偏流,反复调试中频曲线,都无法改善。现在懒得搭理了,扔在墙角 ...

转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卡在调中放曲线上了,很难调啊,在中波段调中放曲线很容易自激,在短波1调中放曲线还可以,扫频信号在短 ...

从电路图看双调谐中周配的是510P谐振电容,不是1000P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套件与你的情况一样,自激,反复调试偏流,反复调试中频曲线,都无法改善。现在懒得搭理了,扔在墙角 ...

低放的问题倒是好解决,我从报废的节能灯里边拆了两个三级管用在低放前两级就稳定了,功放管需要修改电路增加偏置,可参考https://17bb.cn/thread/0MzY11LjFh
高频部分不稳定,所用三级管高频放大能力过强也是原因之一,估计换成老管3DG6就没啥问题了。
另外建议套件修改布局,因为agc放大检波部分与高放的作用点之间被末中放检波、本振部分隔开太远了,检波输出与低放输入之间被功放隔开太远了,二者都容易造成大环路的正反馈。
短二使用二次谐波变频,虽然稳定些,但假信号会多一倍,机器灵敏度很高,这个缺点是无法忽略的。

楼主:
收音效果在下面,是用手机靠近耳机录音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zOTk3MzA2OA==.html
个人感觉强台音质是很好的,调台过程中噪声较大,另外本机中放增益大的吓人,扫频仪输入30dbu信号,输出检波音频信号500MV,系统处在半自激状态,50dbu输入时,音频已成平顶,随后随着输入增大,检波输出电平不再变化,但是这么高的增益也没有增加收台量,和我diy的场管平衡混频加低阻天线的收音机收台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效果在下面,是用手机靠近耳机录音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zOTk3MzA2OA==.html
个人 ...

听到有鸟叫声,可能是中频增益太高过载,调低中放管工作电流试试。

BG1高放管工作电流也需要调低些。以不鸟叫为准。

楼主:
刚才效果太差了,主要是照搬教条所致,因为调中放曲线时用的是6V可调稳压电源,各级电流是照搬说明书上的,实际使用时用的是两节锂电池串联,大概有8V电压,所以中放增益一下窜上去了,现在调试方法是将稳压电源调到8V,调节各节电流,主要是调低一中放电流,使得50dbu输入时中放曲线呈平顶,小于50dbu时呈馒头状,现在收听时无台时没有噪声,效果好了很多,收台量没有减少,弱台更清晰,由于中放增益调低,小信号agc不起控,另外小信号时中放带宽变窄,统调稍有偏差,输出信号就会有较大降低,因此强弱台音量差别较大,调中放曲线时,输入信号加到BG1高放管的集电极输出J1接点处,并将J1跳线断开,以防天线信号窜入造成影响,另外将BG3本振管的集电极J3跳线断开,以防本振对中放曲线的影响。
效果如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DAyODU3Mg==.html
中放曲线如下,输入90dbu和100dbu时曲线带宽变窄了,可能是高放agc起控了: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30dbu,并将输出增益调到最小
下面的曲线都是将输出增益调到最大,然后再档位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3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4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5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6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7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8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90dbu
下面是将扫频信号输入调到100db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变压器平行安装没有影响吗?

尽量避免,但问题不大

网友:
中频电路是双调谐的,你扫频波形调成单峰?

楼主:
双峰不会调,调成双峰时,不同输入信号曲线的形状会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峰不会调,调成双峰时,不同输入信号曲线的形状会变化

这才是正常

但是,不同扫频信号输入,曲线中心轴不会变化才是好中频。

楼主:
双峰曲线来了,好象60dbu输入时突然丑了一下,然后70dbu输入时突然漂亮了一下,最后70dbu输入后越来越丑了,40dbu以下输入时可能有干扰信号,曲线晃动。下面是图形,曲线中心没有变化,只有形状会有些变化,另外发现中放增益调低后,弱台音质很差,调大音量后会好转,或者调高中放增益音质就好了,可能音频功放偏置电流太小,弱信号有交越失真。
输入30dbu图形
输入40dbu图形
输入50dbu图形
输入60dbu图形
输入70dbu图形
输入80dbu图形
输入90dbu图形
输入100dbu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放的问题倒是好解决,我从报废的节能灯里边拆了两个三级管用在低放前两级就稳定了,功放管需要修改电路 ...

文图并茂,我应该能改成功。非常感谢,有空一定试试,让机器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