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压电陶瓷唱头阻抗匹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4-15):
有一台八十年代的组合音响已经废弃,但是还有几张黑胶和薄膜唱片,薄膜的多一些。最近想把电唱机恢复起来,有一台连声AV-802功率放大器,把他们连接起来放音,那声音更本就不能听,在网上一搜原来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就找到了这些电路,大部分都是在论坛里找到的,所以向大仙们请教以下几个问题。先谢谢啦!(不要说压电陶瓷唱头是垃圾,我的要求不高听着顺耳就行)
1、几个电路对比看哪个更好一些?
2、电路中改变那些元件对放音有影响,是如何影响的,就是增大或减小元件数值,对音质中的高、低音是增强还是衰减。
3、第三个电路网上有详细的计算说明,说不用调整电路就很稳定,那么其他电路需要调整吗?如何调整?

电路一

电路一

电路二

电路二

电路三

电路三

网友:
图三叫“自举电路”,等效输入阻抗很高,最适合匹配压电晶体唱头。(压电晶体唱头由于工作原理,不须频率均衡,唱头放大电路只需高输入阻抗而不需增益)

网友:
我觉得该试着做一下,图1,2,3大同小异。如果想听的话还是网上下载的比唱片播放的好许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个人感觉图三好一些,因为发图的人有详细的计算说明。但是看第五图在输入端有阻容网络,并且是商品机性能上应该有保障。而第三图输入端只有一个电容,就是不明白输入端阻容网络的作用,所以在这里求助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
图一可以用,简单。图三更好一些。我就是用的图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个人感觉图三好一些,因为发图的人有详细的计算说明。但是看第五图在输入端有阻容网络 ...

图一图三都可以,图二绝对不行。输入端的阻容网络是匹配电磁低阻唱头的,若有废止。

网友:
用J型场管输入,后面跟一级放大+射级输出。

网友:
图三为自举式射随器,阻抗高,设计好输入阻抗可达1~2M,管子贝塔值选>300~400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
图三的C2是自举电容,这个电容左边和右边交流基本等电位,也就是C2左边交流电压与右边输出电压基本相等,而射随器输出与输入近似相等,也就是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1,因此靠近b极的100K电阻R3上端与下端电位相等,所以输入到b极的信号就基本没有分流作用了。另外2个与基极不连的电阻R1与R2为上,下偏置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按最后的图试着焊了板子,因为手里元件的问题,没有严格按图制作。
制作时按上图的数值做的,用三端稳压LM7809供电,因为7809可能挂了输出电压变成12v了。
成品是下图
试听感觉高音不够明亮,低音有点发闷。
现在找元件准备按图三再制作一个试试看。

网友:
高音发闷是那个330P的电容造成的,取消它不用即可。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指点。
按楼上说的去掉330p电容后好多了,我听也可以了。
今天把按图三电路制作好后的板子和前面的板子对比试听后,感觉按图三电路制作的效果好一些,发闷的声音没有了,满足我的要求。就是输入电容用的是1μ,现在问题是音量比前面的板子打太多了,av功放的音量旋钮只能开不到5%,能不能个在输出电容的后面加一个对地电阻进行调节。
谢谢!

网友:
射极电阻改成两个电阻串联,输出电容改接到两电阻串联点就可以了。两电阻之和还是10k或略小,分压关系满足你的要求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理解正确!不过用4.7k和5.1k的话,降低也许不够。你若不会计算的话可以先用10k电位器替代,调节试验你感觉满意后拆下电位器测量然后用两个与测量相近阻值的电阻替代。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刚看到你的回复,已经用手头的元件4.3K和5.6K试过了,的确降低的不明显。我确实不会计算,我只会照葫芦画瓢。本来还想在输出电容后加电位器来调节试一试的。看了楼上的回复就找一个10K的电位器,代替R4调节试一试。

网友:
楼主在顶楼说,

“不要说压电陶瓷唱头是垃圾,我的要求不高听着顺耳就行”

压电陶瓷的,与常见的 晶体的,有所不同。

正好,我有一台“海燕7101”,唱头是 压电陶瓷 的。

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能找到此机的电路图。

其中的唱头后的电路,截图如下。

晶体管放大,是与磁带录放共用的。

属于唱头的,应该就是那 4 个电容、4 个电阻。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指点。
已经按图三重新制作一块板子,连接后声音正常。元件还是原来的,不知道试验板子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压电唱头输出电压高,频响略窄。关键是价格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指点。
已经按图三重新制作一块板子,连接后声音正常。元件还是原来的,不知道试验板子哪里 ...

你那实验板子做的太乱了,出毛病就正常了。
简单电路,用洞洞板制作就可以了。
制作时以晶体管为中心,有进有出,环节分明就很好了。至于声音大小调节,输出端用一只可调电阻分压不就完事了?
玩LP,还是1000来块的动磁唱机效果好得多,采用线路输出或者唱头输出连接扩音机的PHONO档,比晶体唱头好太多了。太贵的MC唱头和转盘,一般人玩不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按图三电路制作好了,放音符合我的要求。
楼上的说“至于声音大小调节,输出端用一只可调电阻分压不就完事了?”我已经试验过了方法不可行,音量变化不大,音质变化太大不能听。
我只不过是把自己以有的东西,恢复起来听听,已经不想再投资搞这些的东西了,本身音乐细胞不足,只是无聊时拿出来听听打发时间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按图三电路制作好了,放音符合我的要求。
楼上的说“至于声音大小调节,输出端用一只 ...

恭喜楼主完成心愿!图三这个电路其实是俺画和计算的。能让楼主完成心愿感到荣幸。也感谢楼主对本电路的信任,谢谢你采用这个小小的阻抗变换电路!

网友:
共射电路,输入阻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完成心愿!图三这个电路其实是俺画和计算的。能让楼主完成心愿感到荣幸。也感谢楼主对本电路的信 ...

谢谢这位大侠设计的电路,在试制过程中和没有自举电容的电路比较,个人感觉还是大侠设计的电路耐听一些。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压电唱头,立体声的压电陶瓷唱头很好听,但是这个电路不适用于206单声道压电晶体的唱机,206单声道压电晶体的唱头使用一个输入阻容网络就可以,可以通过试听调节阻容元件的大小到自己满意即可。
再次谢谢给予帮助的大侠。

网友(2021-08-02):
我这里有现成的

网友(2024-02-21):
压电唱头输出电平远高于一般功放的输入灵敏度,只是输出阻抗高达1兆欧,国外五十年代流行压电唱头时,经常为放大器配送串有数百千欧电阻的插头转换器,使用后即可正常放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