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84推挽功放用多大功率的电源?

楼主(2021-04-15):
本想定制一电源牛,商家说到少得150W以上,可计算下来整机消耗功率也就100W,难道我计算错了?

网友:
EL84灯丝25W,高压约320V,电流57mA*4(官方的AB类推挽最高工作规格),功率是73W,这就100W了,还没算电压放大级的功耗呢,再说电源牛满载用温升可能会比较高,留出一定的裕量,尽可能降低电源内阻,至少150W这个说法没问题的,而且我记得好像EML有给过说明,CLC滤波的电源部分正常情况只能将电源牛应用于66%的额定功率

网友:
有坛友整过:EL84推挽胆机(电子管功放) Audionote L1 复刻成套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电牛)为96x60片180W,初级 0-225-235V,静电屏蔽,次级0-250V 0.55A 0-6.3V 6A 。
    套牛1为黑色立式边盖包装。
    输出变压器为 76x38 片,15W,8K/4-8欧。

网友:
看调多大的静态电流,还有是胆整流还是晶体管整流,AB类功放加晶体管整流100W就够了,纯A类加胆管整流确实要150W。

网友:
实际上80W也能玩的转, 那就规定开机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 愿意吗?

150W的电牛确实需要, 算上牛的虚标功率, 180W也不算大.

要不要见识一下我的每声道650W的R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
留出点余量好,安全可靠故障率低。

网友:
计算完所耗功率再乘1.5倍,这是基本的要求,二至三倍也不算过分。尤其是甲乙类那种电流波动大的电路。能够大两倍最好,大一些外特性好。

网友:
70年代大厂的标准,100w足够。现在的作坊和私人绕制,基本没有了解的必要,不建议定做。老厂收音电源机牛2个,左右声道各一个,可以做成6F2推6p14三极管推挽,非常好听。

网友:
最大功耗不会超过90W,自己绕大于80W都没问题。淘宝的变压器基本都是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