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烧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16):
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烧了是什么原因,开了十几分冒烟了

网友A:
电源变压器,除非变压器本身故障,然后就是过载,先把它的输出 断开,测量一下相应的空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除非变压器本身故障,然后就是过载,先把它的输出 断开,测量一下相应的空载电流。

和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线圈内部有短路,保险没断?

网友:
多半是电容器击穿。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度盘灯亮收不到台了

网友:
看来是不会修啊

网友:
6Z4电子管损坏

网友B:
高压过载或短路导致6Z4损坏,变压器冒烟受损。

楼主:
谢谢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内部受潮有匝间短路的地方,滤波电容严重漏电或击穿,输出变压器初级对地漏电短路,高压接线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过载或短路导致6Z4损坏,变压器冒烟受损。

您的分析很对,250V中的一组短路了,初级与其他组都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内部受潮有匝间短路的地方,滤波电容严重漏电或击穿,输出变压器初级对地漏电短路,高压接线碰地 ...

您主说的对我拆下量了一下,250V中有一组短路了,是电容问题吗,请您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主说的对我拆下量了一下,250V中有一组短路了,是电容问题吗,请您指导

断路还差不多。短路的话,变压器输出的6.3V都没有,灯泡都不会亮了。
没有电路知识的还是不要捣鼓了,否则毛病越搞越大了。
老旧机器,什么毛病都会有,包括电子管、电容、变压器,甚至电子管的陶瓷管座都会击穿短路,
这类比较高端的机器,还是找个懂行的处理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路还差不多。短路的话,变压器输出的6.3V都没有,灯泡都不会亮了。
没有电路知识的还是不要捣鼓了,否 ...

我好像到电子管响了一声,然后度盘灯泡亮,广播音就断了,接下来变压器开始冒烟了,我赶紧断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路还差不多。短路的话,变压器输出的6.3V都没有,灯泡都不会亮了。
没有电路知识的还是不要捣鼓了,否 ...

对,是断路

楼主:
测了一下管座,没有接地的地方,我计划换云母电容再试试

楼主:
你分析的对

网友:
那么,你改用晶体管桥式整流就行了,只是整流输出电压较电子管的稍微高一些,加大滤波电阻基本就行了。
找个懂行的用一只小的全桥,在底盘上稍微改动一下就结束了,

楼主:
就是用四个二极管或现在硅整流吗

楼主:
自己动手,开动机器

网友E:
老东西了,我这还有一个苏联5、60年代的电子管变压器呢

楼主:
今天测了电容没有击穿,6Z4坏了弄了新变压器今天下午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东西了,我这还有一个苏联5、60年代的电子管变压器呢

早点说了就买你的变压器了不用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点说了就买你的变压器了不用买新的了

不能用再跟我说不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除非变压器本身故障,然后就是过载,先把它的输出 断开,测量一下相应的空载电流。

前辈请教你的问题,电子管收音机中指示灯外的箭头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电子管收音机中指示灯外的箭头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怎么总是显示矿石收音机几个字把图给覆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收音机中指示灯外的箭头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6.3V的绕组还可以给其他需要6.3V的地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