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数字表,想有个指针的

楼主(2021-04-16):
纯国产老牌子的也行,但吃不准哪种相对稳当些能,需要精度的测量可以用数字表。

网友A:
可以买南京生产的MF-47万用表。

网友B:
宝工这个好贵,外观的话又是三和360或者960同款
感觉上不值得买,不过喜欢就去买吧

网友:
如果要买宝工可以买MT-2017N那款,真香

网友:
2017N其实还可以,正负25V测量挺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南京生产的MF-47万用表。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
我手头有块宝工的2018正在使用,使用感觉跟我以前用惯的mf368相差无几,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宝工表不是刚出来那会的质量做工了,里面偷工减料的厉害,我买了三块宝工,一代不如一代。推荐楼主买 ...

学习指导,我看看研究一下国产这款。最近一直在本论坛看,都是对国产新表诟病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工这个好贵,外观的话又是三和360或者960同款
感觉上不值得买,不过喜欢就去买吧

谢谢指导,价格是比国产的贵,不知道是不是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宝工表不是刚出来那会的质量做工了,里面偷工减料的厉害,我买了三块宝工,一代不如一代。推荐楼主买 ...

谢谢指导,我这就去研究一下您推荐的这款。

网友D:
实拍宝工2017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拍宝工2017指针表

谢谢分享实际图片啊,旋转档位手感如何?指针灵敏度如何?平衡性呢,总之说说感受。多谢。

网友:
指针离面板有点偏高,观看时指针与镜面指针线不重合需要指针压低一点,自已改动,正面看没问题。档位开关比MF500表灵活,平衡性几个角度多试了定在无穷大处,指针走动缓慢平衡。指针表测电路板电阻实用,以前用500型现在用这个。

网友:
现在出的指针表见过几个杂牌的,质量都不行,不知道名牌的如何,个人感觉,还是老表可靠些,最喜欢的还是MF47

网友:
宝工的2017我用过一块,那表就垃圾,想要3V表不如南京的MF-47L也是3V表,便宜还好用。宝工那块是塑料表蒙时间一长会起静电指针不能回位。

网友E:
个人感觉国产老表中南京47表特别是1985年前的“K”字表性能很好。眼下的47表杂牌多,用料缩水,做工粗糙,很难买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国产老表中南京47表特别是1985年前的“K”字表性能很好。眼下的47表杂牌多,用料缩水,做工粗糙, ...

这样的47表就很经典!
不过,现在使用指针表很少了……

网友F:
买mf47的话要买开关板的,不要买线路板的。

网友:
刚买的一块指针表,用起来还行

网友:
我用的MF10感觉还可以,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tw指针表不怎么好吧?我用过个贴日本游丝标签的低价指针表,不到三年,指针就不灵了。晃一晃又好了,过几天再用,又不行了。非要买新的指针表?就看SANWA吧

网友:
SANWA的PCB指针表,拆开看看,人家的pcb触点镀金是真好!外壳塑料模具精度很高,严丝合缝的,拨盘旋转定位很准确,不倾斜,不偏移。

网友:
国产指针表拆开看见用pcb的就别入手。

网友:
但是SANWA的有些指针表用的12V量程读数实在别扭。

楼主:
三娃的表没有三极管测口,还要花一百多需要另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mf47的话要买开关板的,不要买线路板的。

不知道现在那款是开关的

网友:
84年前后单位生产线经港商进过一批日本指针表,轻便好用,三、四年全完,一致性好,表头坏。寿命根本不能与当时国产表比拟。以前国产指针表20年没问题,现在的国产指针表和日本表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