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上充电为什么会慢?

楼主(2021-04-16):
同一个充电头和线,华为5v4.5A的,家里充电电流可以达到4A以上,在高铁上只有2A多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车速太快!电子追不上!只有跑得快的来了,后面还有一大波

网友B:
有协议的,根据电池的电量,会告诉充电头调整电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协议的,根据电池的电量,会告诉充电头调整电压和电流

和协议无关

网友:
那可能限制插座10W

网友:
华为的超级快充充电器输入电流0.75A,整个车厢的电源插座上连接的电器多,分到每个电器上的电流变小,输入电流达不到快充的电流,所以就变成慢充了。

网友:
主要还 是电流跟不上吧。

楼主:
应该不是功率限制的问题,我记得笔记本用着也没问题,笔记本不可能也被限制到10w的,虽然没注意电池的电流,但肯定不止10w

网友C:
看你用哪条线,如果是高铁上的USB口,一个是快充协议不一定匹配,二是公用插座很多人插拔,插口松动接触不良也会充电慢。
如果用交流插座,一般没问题,但是,每当列车过分相就会短暂断电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哪条线,如果是高铁上的USB口,一个是快充协议不一定匹配,二是公用插座很多人插拔,插口松动接触不 ...

都说了充电头,那肯定是交流电。插座我还特地按住了,不应该接触不良的。

楼主:
为了验证输入电压是否影响,刚才插到用220v到110v的自耦变压器试了下,电流和220v基本差不多,都到3.5A以上

网友D:
怎么测试的充电电流?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协议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试的充电电流?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协议下降。

软件看的,AccuBattery
前几天发现电流充电慢,看到电流比较小,当时就觉得奇怪。今天又看了下,还是那样。充电的时候电池电量都是50%以下,不是因为电快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速太快!电子追不上!只有跑得快的来了,后面还有一大波

你这说法初中生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速太快!电子追不上!只有跑得快的来了,后面还有一大波

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车速太快!电子追不上!只有跑得快的来了,后面还有一大波

那停车了电子都涌过来会不会电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停车了电子都涌过来会不会电到人

所以高铁每站停车时间都很短,在电子追上了之前得要发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速太快!电子追不上!只有跑得快的来了,后面还有一大波

我顶你,觉得挺有道理的,估计楼主在进站减速的时候再测试一下,有可能后面的电子追上来的电流能达到5A也说不定。

网友:
哈哈,楼上的各位都有才!俺是老人院的俺信了

网友F:
如何确定快慢,哪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确定快慢,哪里显示

软件看的,AccuBatte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看的,AccuBattery

哦,这个没注意过

楼主:
刚才用车载逆变器接同样充电头试了下,电流也可以到3.6A以上。
这肯定也不是正弦波的,应该也是修正波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软件看的,AccuBattery
前几天发现电流充电慢,看到电流比较小,当时就觉得奇怪。今天又看了下,还是那 ...

华为手机的智能充电模式是限制功率的开关,一般来说白天和晚上9点前 的功率是满功率充电的,其他时间基本是慢充,不信你可以把手机时间改成这个时间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为手机的智能充电模式是限制功率的开关,一般来说白天和晚上9点前 的功率是满功率充电的,其他时间基本 ...

打开智能充电,实际不是限制功率,而是晚上充电的话,会只充到80%后停充,凌晨继续充满。

网友:
表示经常在高铁上充手机和使用笔记本电脑,都正常,手机快充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