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是否可以使用开关降压芯片

楼主(2021-04-16):
正在做LC72131控制FAE391的电路,由于我的功放电压也是5V,算上液晶屏、单片机、72131和其它电路,怕7805抗不住(12V降压5V),所以想换成LM2576降压,有问题吗?会有什么干扰之类的吗

网友:
没影响,随便用,有干扰高频也很容易屏蔽掉

网友:
我不建议用开关降压芯片,肯定有干扰。

楼主:
有中波波段的

网友:
可以用的,可以改变LC值避开干扰频段。

网友:
可以用,用MC34063,开关频率控制在25K左右,是可以的。要想噪声低直接用2、3个7805并联加LC滤波好些。

楼主:
不会干扰AM接收吗

网友:
可以用2级稳压的方案来分摊稳压管的功耗,7808(或7809)、7805不是很好吗?

网友:
收音机有多大的空间?

空间大的话,TO-3封装的7805够用了

网友A:
弄个8v*2的变压器,桥式整流给12v稳压,中间抽头到整流负极给5V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8v*2的变压器,桥式整流给12v稳压,中间抽头到整流负极给5V稳压。

电池供电的

楼主:
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TO-220封装的器件(比如7805)上的功耗达到多少瓦的时候,就要采取散热措施了呢?(温升1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TO-220封装的器件(比如7805)上的功耗达到多少瓦的时候,就要采取散热措施了呢 ...

在满载的情况下你可以在7805前面加一只大功率电阻(需调整),使7805的压差大于3-4V这样功耗小一些。

网友:
干扰肯定有,就用7805就行了,容易得到,输出电流大连续工作要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