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个TDA7850的功放,用多大散热器比较合适?

楼主(2021-04-16):
     手上有片以前买的TDA7850,当然也可能时PA2030打磨的,不过听说2030音质也不错,所以打算用起来做台小功放玩玩。准备用18V供电(看网上说的这个电压没问题),那么请教一下,用多大散热器比较合适呢?

     打算用如下规格的散热器(无涂黑处理),长度取多长能够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飞利浦芯片作功放吧。2030。垃圾中垃圾。这几款飞利浦芯片的散热器你参考一下。TDA7495.电压26V     .TDA ...

你说2030是垃圾中垃圾?有没玩过?楼主说的是先锋 PA2030A车机功放专用IC,25脚的四声道输出,我玩过音质胜过TDA7850。可不是TDA2030 。。。

网友:
按你的宽度和厚度目测的话 取长度15厘米即可。

网友B:
就先用你手里的那块散热器。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利浦芯片作功放吧。2030。垃圾中垃圾。这几款飞利浦芯片的散热器你参考一下。TDA7495.电压26V     .TDA ...

感觉用的散热器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先用你手里的那块散热器。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吧。

先咨询一下比较靠谱,切割不容易,切大了切小了都是浪费。

网友C:
可以粗算一下:tda7850在18伏供电下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x50瓦,就是100瓦,那么按效率60%算,消耗在散热器上的功率就是67瓦。还有一个数据,每瓦耗散功率需要面积40平方厘米的铝散热片(按双面算)。那么,现在条件都有了,可以算了。67瓦的耗散功率需要的散热片面积是40x67=2680平方厘米,你的散热片有27个鳍片,每个鳍片高3.6厘米,每厘米长的散热器的鳍片面积就是3.6x2x27=194.4平方厘米,那么,需要的散热器长度就是2680/194.4=13.8厘米,二楼给的15厘米长度靠谱。在体积允许的情况下,再长一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粗算一下:tda7850在18伏供电下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x50瓦,就是100瓦,那么按效率60%算,消耗在散热器上 ...

多谢学习了,以后遇到同类问题,知道怎么计算了。

网友:
现在玩音响的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用的散热器太小了。

看你装的箱子来定,当然是越大点好,我玩过TDA2030和PA2030A 这IC 确实发热厉害,不知道是不是跟四个声道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