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检波同步电感续流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4-16):
在下图中,在场管3DB1的检波音频输出回路中串入一个3MH的电感L2,通过场管3DB2在另一半周的导通使L2的自感电流续流,继续给耳机音频输出,可增加近3分之一倍的音频输出;另在电感L1处串接一个耳机ER也可以同时收听广播,其输出大小和不加电感续流的输出一样大,也不影响矿机的正常输出;感兴趣的矿友不妨实验一下一起探讨交流~~~

实验平台,在中波大环上实验的

网友:
楼主的东东不少啊。......资料俺收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很新颖的矿石机电路,看电路图C1和C2的动片把LC谐振电路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新颖的矿石机电路,看电路图C1和C2的动片把LC谐振电路短路了吧?

感谢您的回复。 C 1, C 2.原意是两只独立的,可以同时调节的可变电容器。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可以同时调节。也许是我对可变电容的画法理解有误。导致您的误会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C 1, C 2.原意是两只独立的,可以同时调节的可变电容器。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可以同时调节。 ...

趁五一小长假试验了您的电路,只是用3SK87替代了3DQ,使用500mm大环+520P谐振外接,电路实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五一小长假试验了您的电路,只是用3SK87替代了3DQ,使用500mm大环+520P谐振外接,电路实验成功。

恭喜电路实验成功

网友B:
关键是收听效果,到底怎么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收听效果,到底怎么样啊?

因为各地的广播信号强度不同及各种干扰就我居住的地方来讲使用500mm大环接收效果没有HSMS2820二极管的矿机好,实验电路的目的在于是否可以超越目前大环加2820的接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各地的广播信号强度不同及各种干扰就我居住的地方来讲使用500mm大环接收效果没有HSMS2820二极管的矿 ...

把3SK87换成3SK143 3DQ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3SK87换成3SK143 3DQ试试,

谢谢老师指点,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指点,正有此意。

看您的实物图,只看见了5只电感。应该是6只电感才对呀。
还有C1C2最好是两只独立的可变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您的实物图,只看见了5只电感。应该是6只电感才对呀。
还有C1C2最好是两只独立的可变电容。

原来的C1和C2使用的是一只瓷轴相互独立的双联可变电容器,那只27MH的电感焊在那只双联上了,打算还把原来的空联换上,使用3DQ再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C1和C2使用的是一只瓷轴相互独立的双联可变电容器,那只27MH的电感焊在那只双联上了,打算还把原来 ...

好的,期待您的实验结果

网友:
我这里更换3DQ后感觉还不如3SK87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