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论坛批量上传图片的方法

楼主(2021-04-17):
论坛“上传图片”下面的批量上传,手贱点了“隐藏此选项”还是隐藏什么来着忘记了。。然后就只能选择普通上传一张一张的添加图片了。。。
求各位大神指导下怎么恢复啊

网友:
摁住ctrl键,想选几张都行

网友A:
要一个一个地选择好了,然后再点击“上传”,就可以多个图片一起上传。一个一个地选,有利于图片按次序排列。
摁住ctrl键的方法在这里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一个一个地选择好了,然后再点击“上传”,就可以多个图片一起上传。一个一个地选,有利于图片按次序排列 ...

以前可以按住ctrl+A批量选择,然后直接上传的。。现在只能一张一张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