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输出端这个mos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4-17):
充电器空载无输出插电瓶也没有输出,检查发现康铜丝之后接了一个mos管。短接这个管子有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安以上。跳过这个管子直接接康铜丝电流只有四安,空载电压下降了4v,而且这个管子发热厉害。能不能这样短接之后用

网友A:
应该是限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限流用的。

它接在康铜丝之后,会不会是防反接的

楼主:
这个管子用什么替换

网友B:
一般的来说,是空载无输出,捎带作用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来说,是空载无输出,捎带作用防反接。

现在插电池也没输出

网友:
在一个苹果电源里见到2个mos管分别接在正负输出端,一个是同步整流另一个是在检测到启动信号时开启输出,无检测信号时关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