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百病缠身的德机

楼主(2021-04-17):
一台德国诺曼底(又译作乐满地)other 55电子管收音机,成色还行,三喇叭7电子管(EM34,Ec92×2,ECH81,EF85,EABC80,EL84),插电没反应,检查电源,保险座锈蚀了,用刀片砂纸清理之后,通电保险一闪烧了,心里一凉莫非电牛挂了?

楼主:
接上楼一一一

楼主:
用万用表测初级电阻基本正常,也不对地,换个250V/0

楼主:
换了0,75A保险,通电试机,电源指示灯亮了,试着调节音量与调谐旋钮,喇叭只听到很弱的哼声,不一会,闻到一股焦味,赶快关机,一摸电牛,烫手了,莫非有匝间短路?上利器,拿来自制隔离220:220:110变压器,初级有电流监控表,通过此变压器通电发现电流有1A左右,已经超过了。先易后难,先怀疑滤波电容,此机为50u×3滤波电容,一个个断开监控电流,发现三组都损坏了,更换后测高压,正常了。电流也小了,变压器也不烫了,但还是沒法收台,连噪音也无。

网友:
换管子吧。。。。。。

网友:
放置时间长的收音机电解电容多数失效或漏电,哪能上来就通电。

楼主:
隔离变压器+220/110V+电流监控。

楼主:
从拾音口输入音频信号喇叭声音非常小,找了个6p14代换EL84,声音基本正常,但开大音量破音明显,先更换EL84栅极交连电容10000p+对地100p电容,声音正常,拾音非常悦耳动听

楼主:
机芯局部图片,更换电容位置及EL84图片。

楼主:
试收音,还是全部无台,从ECH81一栅极输入10.7M信号,声音极小,用6U1代替之后,FM能正常收台了,中波还是不行。

楼主:
再发几张图片

楼主:
在K,M波段测本振频率发现本振频率维持在8M左右不随可调电容变化,仔细观察机芯,发现此机芯居然有3组可调空气联,一组是FM,另二组其中一组控制除FM以外所有波段,而另一个空气联是精调550K一1600K中波波段的。开始没了解清楚,始终在调这个空气联收台,肯定收不到,换了个空气联去调台,还是不行,而且频率还是不变,本振频率8M,查本振电路,发现AM中波精调空气联碰片短路,拆下来检查,铜轴磨损了已经开始两边窜了,调间距锣丝不中,想了个办法用易拉罐皮剪了个铝垫片垫在轴上,再调节紧固锣丝到不擦片位置,重新装好测本振已在正常范围调节,但还是收不到台,从EcH81二脚引入455信号,非常小,怀疑6U1不良,又找个ECH81换上,中波终于出来了。音质好,几乎无干扰,可比调频,奥力给!

楼主:
来几张空气联图片,图1是调频空气联,图2是长中短波空联,图3是550K一1600K微调空联。厂家设计估计是为兼顾各波段,所以这样没计。求高手指点!

楼主:
最后感谢网友(坛友)DrH老哥,没你地技术支持,这个机子不会修好,在这里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感谢网友(坛友)DrH老哥,没你地技术支持,这个机子不会修好,在这里感谢!

这个坛子有很多的热情人和好心人.......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德机通电前最最重要的是测变压器和多胞胎电解啊,还得测电源正极对地的情况,咋能换大保险丝就开机啊,教 ...

硒堆正常,已经开机好几个小时不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德机通电前最最重要的是测变压器和多胞胎电解啊,还得测电源正极对地的情况,咋能换大保险丝就开机啊,教 ...

电解用电容表测是正常地,变压器也阻值正常,请您教下,不通电情况下,还怎么判断?还有250v/0,75A保险是图标数据,怎么就大了呢?